[工仪] 还是不懂,多块太阳能电池应该如何给铅酸电瓶充电?

楼主(2021-03-26):
求教。大概50到70块 单车拆的太阳能。单块6v6w
实际测试3到4瓦。
统一测一下短路电流接近的3个一组 串联18。然后整体并联就可以吧?
大概就是3串 20并,最后接到太阳能控制器给电瓶充电就差不多了吧。
还需要 每串加一个二级管吗?具体用什么型号的硝基特二极管呢?

网友A:
我个人觉得电池板3个一组串联非常合适给12V电瓶充电,如果正午的太阳照射电流至少有2A左右,你20并(总电流保守算30A吧)如果只充一个电瓶的话感觉太多了,每串都接一颗肖特基二极管,型号无所谓,电流在3-10A的都可以

网友B:
纯个人观点,单充电的话建议并联后,使用升压电路,进行充电。可分几组进行升压,单块2a升压的板子多的是。
就你的问题来说有点多余,既然用控制器,加二极管难道是为了损耗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个人观点,单充电的话建议并联后,使用升压电路,进行充电。可分几组进行升压,单块2a升压的板子多的是。 ...

比如我60块板子,开路电压接近的10块一组并联。然后升压到14.3v ,总6组再并一起 给电池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电池板3个一组串联非常合适给12V电瓶充电,如果正午的太阳照射电流至少有2A左右,你20并(总电流 ...

非常感谢,那个太阳能板3串电流应该最大也就1A。20并也留20A
二极管正向电阻应该几毫欧的,按说不会损耗太多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我60块板子,开路电压接近的10块一组并联。然后升压到14.3v ,总6组再并一起 给电池冲? ...

这个看你需求,如果纯充电,3块一组串联加肖特基成本最低。但低光效率差,因为铅酸充电电压一般14,也就是说只有中午能充会。但我给你说的先并联在升压,比如电池板即使在2v时也能充电。这样弱光利用率会非常高。当然一定要选效率90以上的升压板。要不板子自身损耗太大。

网友C:
我买的单车板,两串两并后接车充给手机充电,5V端电流1.2A,太阳能板端14.4V,感觉充电瓶的话两串刚好,没必要三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单车板,两串两并后接车充给手机充电,5V端电流1.2A,太阳能板端14.4V,感觉充电瓶的话两串刚好,没必要三 ...

感谢您的提醒,不过空载14.4的话,还是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你需求,如果纯充电,3块一组串联加肖特基成本最低。但低光效率差,因为铅酸充电电压一般14,也就 ...

非常感谢,我用您这个方案搞下。

楼主:
这个也不错,如果没理解错误的话,其实 还是全部并联的。

网友:
12v电池三串比较合理,铅酸有款20多的控制器功能很齐全,看一位坛友买的。没有遮光的话直接并到控制器也不错,不用二极管。但是这种板子参数差距很大,要选相同电流的板子串联。肖特基压降比较小,损耗也不大,担心遮光烧板就串上安全点。我没接旁路二极管,防倒灌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