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硬尾车架改一台软尾车

楼主(2021-03-26):
目前的山地改电动貌似都只有前避震,后面的避震只能是坐垫上的弹簧而已。如果能把普通的硬尾改成软尾,再加上电驱,那么,想起来就很美好。

有没有人切割机割过硬尾车架改软尾的,我看了下市场上的小电动,貌似也不是很复杂后平叉分离改活动的,加个后避震就可以了。我电气方面还行,机械有点抓瞎。

网友:
完全可以。有一种儿童山地车,直接就有中间硬弹簧减震。只要加装两条小的液压减震器在后轮架与座垫之间。就是三区间减震车。改天我拍个图片上来。

网友A:
这样改了车架的强度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了车架的强度不够吧

如果有电焊工具并且水平还可以,那么补强机械强度根本不是问题。而且一般来说对于折腾友,我感觉业余情况下基本都是强度过剩的情况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