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角钢的强度问题?

楼主(2021-03-27):
挂一个10斤左右的LED灯

用这种冲孔角钢,1米2长,墙上固定后,往外伸出60或者80厘米。不知道30X30X3的够不够强度,,,  要50X50X5的才稳吗???
镀锌的能用十年不?

网友:
伸出来的加斜向支撑就可以用3*3的

网友:
参考空调室外机支架结构,三角加强

网友A:
我用的都是薄款,30*30*1.3 的,你说的这个重量用薄款是没问题的。几元钱一米长。如果你害怕,那就承重部分用两根拼成 “门”形或 背靠背成 T 型,然后挂你用的东西。

30*30*1.3的,我把两根背靠背 用螺丝拧成 T 字型,一根挨一根,每2根间距不到1厘米,当床龙骨上面的木板,铺床垫子 睡人,没问题,没有弯曲。如果不是潮湿环境,用这个没问题。就算是潮湿环境,做好防水(断面刷油或者涂胶),用个几年也没问题。

表面是白色油漆,不是镀锌或其它金属。

最后多句嘴,他家在线客服至少3个,一个非常好说话(按实际长度算钱),一个 冷冰冰(公事公办,按米算钱,不足一米也拉长到一米算),还有一个没打过交道(印象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都是薄款,30*30*1.3 的,你说的这个重量用薄款是没问题的。几元钱一米长。如果你害怕,那就承重部分 ...

嗯,感觉5mm的吊个人都没问题。

有些厂家,客服和师傅的价格不一样,我买过不锈钢板,客服的价格是15,师傅开价60,不过是不是师傅我也是猜的。

网友:
去钢材市场买工业角铁,绝对没问题

网友B:
你去淘宝买这种最便宜的不锈钢空调架21元,空调都用得,更不用说你的灯了,全部配件都是不锈钢的,不担心生锈问题,到时再打两根长膨胀钉进去更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淘宝买这种最便宜的不锈钢空调架21元,空调都用得,更不用说你的灯了,全部配件都是不锈钢的,不担心生 ...

这种外墙施工不方便。。装灯也不好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