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前摄像头改成外接

楼主(2021-03-27):
70迈的行车记录仪一体机的前摄像头是排线连接到主板上的,我在寻求能把这个摄像头通过其他接口方式延伸出1米的方法。不知哪位大神能够实现,求教!

网友:
具体要看主板方案和接口,有些摄像头是自带标准USB接口的就可以不用费功夫直接延伸线接出来。否则就要看设置里面是否有外接USB设备功能。如果系统版本高并且有OTG接口功能,就很好办,安装一个USB摄像头app,可以外挂一个USB摄像头出来。接线可以超过一米没问题。

网友:
1m太长了,摄像头的信号不知道能禁得起这么长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