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婶,LED功率怎么算

楼主(2021-03-27):
由于我的问题让大家困惑了,向大家道歉!移步这里吧,不好意思
--LED灯珠功率计算错误,向大家道歉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635

这是一个LED灯泡内部电路,实测功率是3.4W。

本人水平有限,什么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等搞不太清楚。

请大婶们讲解一下,电路中电阻上消耗的功率,灯珠实际多大功率。

网友:
这个电路可视为纯电阻电路,套P=UI

网友:
把电阻换成0.33uF的电容,效率会高很多。

网友:
电阻降压的效率是低点但放声控灯座上用非常好

网友:
这个纯电阻降压限流,不用考虑有功无功的,220V输入,3.4W功率,电流就是3.4/220=0.0154545A,两个电阻串联阻值是5.1K+5.1K=10200欧,消耗在电阻上的功率就是0.0154545*0.0154545*10200=2.44W,桥堆消耗功率可以不考虑,那么灯珠的实际功率就是约3.4-2.4=1W

网友:
就事论事。先从2835灯珠谈起。它有三种功率参数:功率:0.1W,白光/蓝光/绿光等 电压:2.8-3.6V之间,红光和黄光电压1.8-2.3V。电流30mA。其它还有0.2W,对应电流60mA,0.5W,对应电流150mA。再看看本电路,不考虑整流及LED灯珠的压降,电流只有21.6mA。可见,用的应该是0.1W的灯珠。由于实际电流没有达到30mA,实际功率还不到0.1W。6只灯珠的总功率不到0.5W。楼主实测3.4W,可见效率非常非常低,绝大部分功率都耗在电阻及全波整流二极管上了。3楼说将电阻改用0.33μF的CBB电容,确实能提高效率。至于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这些电工基础知识太简单了,百度一下就知道了,甚至看看字面就可理解,这里就不赘述了。

网友:
假设LED是3V的,那么6串就是20V左右(加上整流桥压降),

假设电源是市电220V。

那么220V-20V=200V。
电阻是10.2K,那么200/10200=19.6mA。
那么耗散在电阻上的功率就是200*0.0196=3.92W。
那么灯组功率就是18*0.0196=0.3528W,
我们知道1uF在50HZ下能提供大约68mA电流,这组等要达到同样的亮度换成电容大约0.3uF即可大幅降低电阻产生的无用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