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太阳能投光灯

楼主(2021-03-27):
拆一个太阳能灯,有芯片型号!电池好像有保护板,,不过也是串了一个二极管充电!

网友:
我上次拆的那个还有个保护芯片。后来改造了电池和太阳能板

楼主:
我现在加了个电池。但没加充电的TP4056,因为肯定不会过充。只会饿死,还好有保护板,低于2.8v会停止输出。其实串个二极管充电效率最高。

网友A:
如果是10多元还凑合,虽然是二极管直充,但至少有保护板。换个2000mah以上的电池或者并一个1200mah的电池都可以。
这类灯的太阳能板一般都是13 x14cm(少有20cm的),阴天肯定不够充,并一张或者2张拼夕夕上的单车太阳能板估计充电效果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0多元还凑合,虽然是二极管直充,但至少有保护板。换个2000mah以上的电池或者并一个1200mah的电池都 ...

18元全套,现在换成2个18650电池,估计只要不是连续阴天也没事了。太阳能电板,实测电流300ma,13 x14cm

网友:
里面的电池垃圾的很 买回来没用两次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