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尝试画锂电池充电保护升压原理图,求指教!

楼主(2021-03-27):
手头有很多零件,于是就画了这个锂电池充电,保护,升压一体的电路,想着如果合理的话,做成个小板子,但是是第一次画这个,求指导啊~!!!图中使用了1500mA的18650,充电速度600mA左右。。

网友A:
C2干嘛用的?隔开充电回路?

网友:
你的电路中,电池的正极并未接到4056的输出端,被C2隔离了。

网友B:
C2应该是5脚和地连接方式、锂电池正极接5脚。

楼主:
谢谢大家,果然画图的时候疏忽了,C2应该是一脚对地,一脚在U1的5脚,然后电池正极连接U1的5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干嘛用的?隔开充电回路?

画错了。。

楼主:
感谢大家指正,确实是画错了C2的连接方式,已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应该是5脚和地连接方式、锂电池正极接5脚。

十分感谢,已更正,图在下面。。

网友:
这一阵捷配免费,正好画了个单面打铝基板,实测可用,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