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led时钟,屏幕的芯片是icnd2038s+tc7258,怎么弄都是显示这样

楼主(2021-03-27):
屏幕的芯片是icnd2038s+tc7258,怎么弄都是显示这样,有没有这个屏幕的驱动,大佬帮忙一下!

网友:
tc7258 应该是行驱动,和138驱动一样的
icnd2038s 是列驱动,应该不复杂,可以参考论坛中的32*64点阵来驱动

网友:
显示屏还是很漂亮的

网友:
楼主做成功了吗?买了2038S驱动的屏,现在单片机太贵,屏幕吃灰无法验证,楼主看能做成功不,忘告知,谢谢了!

网友A:
最近查了LED屏上IC的引脚和参数,有一种思路,如果是因为屏的驱动IC时序与程序不兼容,可否将屏上的驱动芯片更换为程序可以正常驱动的IC,如DP5020和SM5166,查看了一下,引脚的功能是完全一样的,理论上来说,芯片的引脚功能 是完全兼容的,而且某宝上这些芯片价格很便宜,不知是否可行!驱动芯片一般24片,行驱动芯片8片!

网友:
时序跟命令,数据差一点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查了LED屏上IC的引脚和参数,有一种思路,如果是因为屏的驱动IC时序与程序不兼容,可否将屏上的驱动芯 ...

可以换,但是修改代码也许快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但是修改代码也许快一点。

不会单片机编程啊!会的话当然是改改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单片机编程啊!会的话当然是改改程序就可以了!

大部分列驱动芯片引脚都兼容。
如果是128x64的全彩屏,需要48颗列驱动芯片,换起来也挺麻烦。
常用或者兼容的芯片型号代码一般都能通用,而且网上也能找到代码,只要了解下怎么换这部分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列驱动芯片引脚都兼容。
如果是128x64的全彩屏,需要48颗列驱动芯片,换起来也挺麻烦。
常用或者兼 ...

仔细查看了ICND2038S数据手册,看介绍和通用恒流驱动芯片有些不一样啊,2038S刷新率比通用芯片提高50%,可能通用芯片在显示间隙2038S在传输数据,2038S利用了通用芯片的空闲时间传输数据,所以提高了刷新率,时序上是不是有所不同?

网友:
我只会用单片机驱动这种点阵屏,很好奇那个小板子上有些啥东西,百度了这两个芯片,一个3/8译码器一个串入/16并出芯片,这个比595电路简化好多、扫描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2021-06-14):
2038程序的确不一样,用通用芯片程序可以点亮,但是批量怪现象很多

网友(2023-08-16):
楼主,我想问一下可以分享一下芯片ICND2038S的驱动程序吗

网友(2024-02-06):
屏子很大,做成什么都好看。是彩色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