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HaiHua YX-360TRn万用表,拆开一看,惊呆了,9伏外加2个1.5伏

楼主(2021-03-27):
鬼使神差,得到一块旧表

拆开一看,惊呆了,9伏外加2个1.5伏

莫非灵敏度低,需要3伏?
请高手们解析,表笔插座也不通用,长一截,且松动
这爷爷级表,需要配什么型号表笔?

自己发现它应该配这种

各位老师的意见呢?

楼主:
图片倾倒,不知道怎么能符合习惯
论坛有这功能吗?

楼主:
这表不算仿47吧?人家47可是9+1.5
表头一定是内磁的吧?

网友A:
3V的可以直接点亮LED,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B:
3V电源是欧姆档使用的,它是设计档位时首先要确定的条件之一。
所有的元件,欧姆档就主要是电阻了,的具体阻值是由电源电压,以及表头内阻,和要测量的阻值量程的范围来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的可以直接点亮LED,还是比较实用的

不愧前辈老师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电源是欧姆档使用的,它是设计档位时首先要确定的条件之一。
所有的元件,欧姆档就主要是电阻了,的具体 ...

嗯,一般9伏与1.5串联,参与10电阻档测量
此表莫非9+3参与10档位测试?

网友C:
少见多怪!~!指针万用表都是这样的。

网友D:
这个就仿制日本三和的表,电池仓是一样的。但是上面的量程不一样的,原装的量程很奇葩的居然是3进制的,要看半天才能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一般9伏与1.5串联,参与10电阻档测量
此表莫非9+3参与10档位测试?

9V电池只负责测量高阻,它的最高的那一个电阻档位使用9V电源。
使用它的表笔两端电压是9V;利用这一个特点,可以测量9V以下的稳压二极管的反相(击穿、雪崩效应)稳定电压。
也就是把表盘的全量程刻度长度(幅度)作为9V(大约是),测量5V稳压二极管,指针大概在中间偏左一点,理解为4.5V多一点的意思。
同理,其他数值低于9V稳压值的稳压管都可以试试,你就有了经验可以供以后参考了。
还可以用另一块数字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来测量此时稳压管两端的电压,就是他的稳压值(在很小的电流下,不是应用时的额定电流,所以有一点区别,但可以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仿制日本三和的表,电池仓是一样的。但是上面的量程不一样的,原装的量程很奇葩的居然是3进制的,要 ...

能看出三和中国改进版的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见多怪!~!指针万用表都是这样的。

请老师,鉴定一下表笔,该怎么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9V电池只负责测量高阻,它的最高的那一个电阻档位使用9V电源。
使用它的表笔两端电压是9V;利用这一个特 ...

谢提示
我记得有说10档位电压是9+1.5
快帮我看看,应该配什么表笔?
我会测量10档位,到底输出多少伏特?
都说IGBT测量要用指针万用表,所以重视它电压输出

楼主:
发现这表的表笔插座
只能插进,常见数字表笔插头的一半进深,还有点松
请问如何选配表笔?

网友E:
  为什么是仿的、?中国人不自信、一块没有多大技术含量的指针表也是防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是仿的、?中国人不自信、一块没有多大技术含量的指针表也是防的吗。 ...

9#楼评论说这个仿日本三和
不过这表诞生的时代,中国还不是世界工厂
估计这旧表肯定比今天贵,它的型号命名也的确与三和相同
仿就是借鉴的厉害了点的意思

网友:
有些指针表就是3十9v供电的,手上有快326就是。

网友F:
90年代初期上海第四表厂产的MF368就采用了9V+1.5V两节。

楼主:
引用 网友F:
90年代初期上海第四表厂产的MF368就采用了9V+1.5V两节。

热心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见多怪!~!指针万用表都是这样的。

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