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帮忙看看这台电磁炉是不是可以判死刑了

楼主(2021-03-27):
一台富士宝的电磁炉,在使用过程中突然炸保险,拆开后检查发现保险、整流桥、IGBT损坏。由于没有同型号的整流桥跟IGBT代换,就找了其它型号的替换上去(网上查了是可能代换的),试机前测量三个大电容容量正常,然后把万能电源板接好通电试机,发现灯泡常亮,风扇常转,插上电后也没有听到滴的一声响。后来检查发现是万能电源板接整流桥的正负极接返了,改正后灯泡不亮了,但是插电还是没有滴的一声,并且风扇常转。

后来用万用表测量万能电源板是有5V跟18V输出的,单独给电磁炉主板接5V供电也没有滴的一声。主板上的S8050跟S8550也换过新的了,另外有2个生锈的电阻也换掉的。现在插电故障依旧。现在我是怀疑电磁炉的MCU损坏了,但是因为没有替换也不能百分百确定。各位帮忙判断看看,先谢谢了。

网友A:
一般像炸大元件的,我都是直接建议更换整个板块,不是不会修,是因为隐患太多。。
曾经被一台美的电磁炉,但是是艾美特主板整怕了,炒饭炒一半炸了,然后修好又炸了。。
总之还是换整个主板来的省心省事。

网友B:
坏这么多呀!
偶就修过电磁炉的小问题,帮不上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像炸大元件的,我都是直接建议更换整个板块,不是不会修,是因为隐患太多。。
曾经被一台美的电磁炉, ...

那是因为没有完全修好,我那个康宝,双IGBT的,炸了好多元件,修好了用了五年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像炸大元件的,我都是直接建议更换整个板块,不是不会修,是因为隐患太多。。
曾经被一台美的电磁炉, ...

主要还是学习如何维修,换整个板的话,貌似能买个新的电磁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这么多呀!
偶就修过电磁炉的小问题,帮不上忙了

主要是坏了保险,整流桥,IGBM,其它几个都是可换可不换的,因为是没找到故障,所以先换了排除一下原因。

网友C:
可能原来是个常见故障,换了几大件后可能就好了。但是你接反电源,可能真的就把MCU搞挂了,这样的话就没得修了。

网友D:
mcu在按键板上吧?没插?所以不叫

网友:
这种情况,建议还是要换整板。
外接的电源,18V和5V接的位置。接入后,切断原板产生18V的线路,原板18V通过7805转为5V。

网友:
测一下MCU供电脚电压正常不

网友:
测一下关键的几组电压:18V/CPU的5V/高压边的250V,如果都基本正常,那就是CPU挂了,要么用万能板替换,要么放弃吧。

网友:
多半是电源接反了烧了CPU

网友:
按键有反应吗?显示正常吗?MCU供电电压正常吗?蜂鸣器或者驱动电路正常吗?如果都正常,说明MCU坏了。

网友:
反压烧过,,95几率烧CPU

网友:
整流都能接错,太吓人了!

网友:
万能电源板输出到主板的电源线不是要3根的吗?,,5/18/负,

网友:
万能电源板接整流桥的正负极接返了。。。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
额。。。正负极接反了。。。这个单片机凶多吉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原来是个常见故障,换了几大件后可能就好了。但是你接反电源,可能真的就把MCU搞挂了,这样的话就没得 ...

接反的是给主板提供5V跟18V的维修万能电源板,应该对电磁炉主板上的MCU没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u在按键板上吧?没插?所以不叫

MCU是在主板上的,按键板上的IC是控制按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