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A1.S1/A50智能机器人开机卡在LOGO(求固件)

楼主(2021-03-27):
开机卡LOG一般都是固件问题吧

网友A:
捅R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捅R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试了不行

网友(2024-02-01):
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急需要帮助

网友:
找厂家或者卖家吧,杂牌的东西固件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