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ab搭配29F02T2ANCTH1 3DTLC 256g

楼主(2021-03-27):
最近从朋友那里弄到一块坏nvme盘,里面有几颗29F02T2ANCTH1 256g 3dtlc颗粒,查了一下,可以支持2258h和xt,还有3281bb和ab。手上刚好有方力家的板子,就做了一个来玩。

焊好后,移除r6和r7 ce跳线,电压1.8v,量产一切都顺利,assd测试下来读取250m,写入居然有170m。一下子把我惊呆了,马上测试4k速度。哪知道4k一跑,就掉盘掉固件了,必须要短接才能恢复。查了论坛里面的帖子,以为是电感供电不足的问题(可以对比方力家和翼浪或南翔科技的板子,方力的电感好像不咋地),自己从废jm.2板子上拆了一颗差不多大小的换上去。然后板子就再也认不到了,短接也没用,悲剧的是原来的电感也搞丢了。

请教了一下之前做过类似U盘的范范,建议换成3281ab。无奈之下,把做好的翼浪3281ab U盘有拆了,换上这个颗粒,移除r6和r7也能量产成功。最后测试也没有问题,wtg也能稳定运行。可惜写入速度只比0ddl好一点点,而且不是特别稳定,读取速度倒是牛300m。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分析一下,写入速度还有提高的空间不?软件已经是最新版本了。

网友:
从32X一路走来,基本每种主控盘都买了至少1个,

到了328X,知道它们比较诡异,固件不成熟,故敬而远之,

3280、3281BB都是只买1个,3281AB倒是多买了几个。

网友A:
bb的固件实在是头疼,ab的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做工最好的而且可以外置供电的3281ab翼浪的没有了给我太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的固件实在是头疼,ab的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做工最好的而且可以外置供电的3281ab翼浪的没有了给我太可惜了 ...

好像翼浪和南翔科技的供电都不错。其他家的不行。南翔的邮费太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翼浪和南翔科技的供电都不错。其他家的不行。南翔的邮费太贵了

反正我是把磁珠全部缓存绕圈电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是把磁珠全部缓存绕圈电感了

电感型号是不是2.2uf,问了做硬件的同事,说这个型号不对,电流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