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粒纽扣电池能替代层叠9伏吗?

楼主(2021-03-27):
可充电钮扣电池Lir2032
由于是锂电池,自然3.7冲满4.2
三节钮扣最高电压12.6
给数字或指针万用表用,有风险吗?

网友:
我觉得2节就够了,3节有点浪费,而且电用到光也不会有低压报警

网友:
这个貌似没多少人试过吧。

网友A:
但是,容量有点小,没啥意思。
我用来代替叠层9V(6F22)的,都是两个1000maH的软包锂电池串联装入原来的叠层电池壳子里。用到你忘记什么时候充过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容量有点小,没啥意思。
我用来代替叠层9V(6F22)的,都是两个1000maH的软包锂电池串联装入原来的叠层 ...

有道理,嗯

网友:
这个没几天可以用吧

网友:
2节够了,万用表低电压报警时候大约6V

网友:
我都是用两节7号锂电加电池盒改造的

网友:
杀鸡用牛刀啊

网友B:
可充锂电换个马甲?
既然是4.2锂就两节用呗。
非要3节也行,加降压电路。
最关键的是这可怜的小容量不足啊哥们。

网友C:
我没记错的话,2032X3的价格比9V单粒贵挺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记错的话,2032X3的价格比9V单粒贵挺多吧

你好善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充锂电换个马甲?
既然是4.2锂就两节用呗。
非要3节也行,加降压电路。

谢提醒,查了一下,35mAh

网友D:
应急用还可以,纽扣电池容量小,还不便宜,长期这么用没道理。两节软包小锂电池串联即可。

网友:
3串锂电有可能会烧主控IC,上次我咸鱼捡漏的ut61e貌似就是使用3串锂电损坏的,因为到手时后面有3个锂电我测量是3串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急用还可以,纽扣电池容量小,还不便宜,长期这么用没道理。两节软包小锂电池串联即可。 ...

两个锂电串联才是王道,升压板更大成分是秀技

网友E:
这个容量太小了,还是买9V充电电池,或者2个锂电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容量太小了,还是买9V充电电池,或者2个锂电串联

嗯,你的留言,也是大家一致观点

网友:
请教一下大家,两串锂电池用在表上用加保护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