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看坛友没都组装了T12,心里眼红,可我这个为什么这么闹心?

楼主(2021-03-27):
这些天看到坛友们都组装了T12并且看样子都是那么不错,看的让人羡慕,于是我也淘宝买了一套,一切一开始总是美好的,成功了

用着真的不错,但是问题就出现在我从网上又购买了一个国产的烙铁头,换上没多久电源打嗝了,当时顿感不妙于是赶紧取下国产的烙铁芯,
心想完蛋了,打开电源发现电路板没问题呀,于是再次换上原来能用的那个白光二手烙铁芯的时候电源还是打嗝……顿时一阵寒意,悲剧开始了
我联系淘宝卖家(也是坛友),他说让我发过去,我心想,无非是板子烧了,最多是板子烧后又把我那个能用的二手白光烙铁芯也给烧坏了呗……想着自己能解决就不麻烦坛友了,于是我心一横又从坛友那买了一个控制板一个烙铁芯,

回来可是回来后试试还是电源打嗝,问店家后说让发过去,发过去后店家给的解释是我手柄线焊接的时候锡太多了,挨着航空插头的壳了,说板子和烙铁头都没有问题,说让我从新换个电源,说是电源的问题,于是又把东西发给我。可是回来后我重新买了一个12v新的集中供电接上还是不行,还是打嗝,

我懵了,我猜测新电源打嗝肯定是负载短路,我测量下烙铁头阻值8欧姆,

此时此刻不知道该咋办……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看到公司的可调电源,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把控制板和烙铁头组装好接在可调电源上,我懵了,竟然过流灯没亮,居然在发热,我彻底懵逼了。怎么回事!这两天我都在思考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有一次电源接通后依旧打嗝,可是过了很久慢慢烙铁头热起来后居然不打嗝了,但是突然温度调高后又开始打嗝了!!哎,懵。

网友A:
最后发现,折腾出能用的代价比买成品省不了钱,还投入更多精力。爱倒腾的除外

网友:
买个成品其实省心省事省钱,还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发现,折腾出能用的代价比买成品省不了钱,还投入更多精力。爱倒腾的除外 ...

主要是一开始用的好好的,突然坏了,想着东西挺少的不把它弄好心里不甘呀

网友:
烙铁烧没烧,量一下就知道
就算没控制板,直接接电源,烙铁都不一定能烧坏
板子已经也很成熟,接线正常的话一般也不会有啥问题
是不是手柄和烙铁的接触有问题啊
你有没有拆开手柄检查一下

网友B:
卖家说你没焊好,你光量头子没短路有啥用?你可以跳过控制板,烙铁头直接接电源看打不打嗝,这样没问题的话,说明电源跟烙铁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家说你没焊好,你光量头子没短路有啥用?你可以跳过控制板,烙铁头直接接电源看打不打嗝,这样没问题的话 ...

刚刚看到你的回复我试了试,烙铁头直接接电源都打嗝,我不知道正常的烙铁头接电源是什么样子

网友:
买二手原装头好用

网友:
前两天刚出了一台苹果白光。。这是我做成功后第二套T12白光,也是第二个苹果白光。
第一个24V2.65A的因为温度一直上不去,最后是因为616一分板的问题,后面在调试的时候把电源给烧了。
后面买了一个三丧的苹果电源,1.8A的,带载功率也有75W。也就是刚卖掉的这套,原本以为论坛会有人要,价格歧视也开不高,结果没人要,一狠心挂咸鱼,昨天一个买家买走了。
然后期间做了一个可调电源+T12白光的,作为焊台使用,也一直用这套修了好多东西。
今年春节无聊,用闲置的电源组了一套移动白光,用两个12V的保护板组成6个电池+6个电池的电源。
因为手上没有25.2V的充电器,就弄了两个充电口,可以同时用12.6V的充电器,也可以一个个充。
手里还有一个闲置的19V超薄电源,改成23V后就一直放在那边,这次也一起组合起来作为移动电烙铁的有线使用,
不过,作为兴趣爱好,每次折腾失败,总要总结一下问题。我建议烙铁芯多买几根,之前坛友活动,50买了10根进口二手的,超级好用。
然后一分板可以多买一个备用。手柄什么的就无所谓了,线用硅胶。
然后航空头一定要用热缩管包裹,不过还是建议在组装之前,先弄一套T12焊接,因为普通的30W烙铁真的没有T12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一开始用的好好的,突然坏了,想着东西挺少的不把它弄好心里不甘呀 ...

不用控制板 T12直接电源 烙铁头会直接烧红 短时间不会烧毁

网友:
所以我不入坑,华秋9.9包邮的偶尔用用够了...

网友:
12v加热慢,为何不上24v?
12v电流才1.5A,我试过2A的电源直接接烙铁不打嗝。打嗝说明短路或者电源保护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看到你的回复我试了试,烙铁头直接接电源都打嗝,我不知道正常的烙铁头接电源是什么样子 ...

电源换个,电源不行

网友:
用的闲鱼购入的自制936焊台,还不错

网友:
额,如果是电子从业的人员包括爱好者一般的检修技能还是要锻炼,T12本来不是很复杂的东东,一点理论知识加百度原理图没有啥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样来回折腾整的卖家都怀疑人生了吧.
T12稳定发热块,安装成功率高,就算出问题基本也是其他问题引起,国产头子除了烧短路烧开路的质量问题,其他能正常使用,无非就是发热快点慢点,发热间隙的脉冲间断不干脆但能正常温控.

网友:
楼主发的图上也说了:“其实电源很重要”,其实有时有些开关电源还不如改过的电子变压器好用。

网友:
遇到的t12都是8欧左右的,试过用恒压恒流模块,限12v2A换t12小板里面导销、电位器啥的,使用正常焊点也非常漂亮,
你可以直接用你手头上的电源直接接上试试,要是没问题,那你买的这板子不管卖家怎么说,它都是不正常的了,便宜的给他个合适的评论,另觅合适的板子。

网友C:
别人是一波三折,你这个我不知道打几折了

网友:
你电源有问题,电源也没用对,24V3A以上的就很好用,12V10A这能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是一波三折,你这个我不知道打几折了

估计直接是骨折的那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