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的疑问之镁光L06到底能不能切换B0K

楼主(2021-03-27):
先向大家证下 这是不是镁光正片,如果是,这个帖子还能继续,如果不是,就没啥意思了补充前序讨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age=2
此贴仅针对38楼没见过NW813转B0KB。
不出意外的话,我在臭鱼收到了正片NW813解扣变INTEL 32B从而实现可切换L06、B0KB切换的目标

网友A:
能切换,但不是普通人的工具能实现的大s里经常有丝印是L06但结果是B0K或者相反的,应该该闪迪decode一样,从底层解决

网友:
你这个盘的镁光NW813是开的BOK模式48GX3/ 当然你也可以开LO6B模式32GX3:lol: 双模颗粒跟颗粒控制器有关/有的镁光L06B只有单模控制器/开不了BOK模式的

网友B:
后打标,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切换,但不是普通人的工具能实现的大s里经常有丝印是L06但结果是B0K或者相反的,应该该闪迪decode一样, ...

那种S的TSOP是假标 见的多了 现在打标水平日益逼真但是逻辑不对, TSOP只有SS SG不可能有-37AR A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打标,字数补丁

我怎么看也不像后打的标啊
字体,角标,二维码

网友:
美光的l06b绝大部分都不能转成b0kb,反之亦然。你说的2c,id的,而且又可以转的。只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英特尔的晶圆,然后奸商把id改成了2c,那么当然能识别成两种了。
第二种可能。听某大佬说是美光的晶圆,但是在出场的时候因为某些故障或者缺陷导致没有上锁,所以l06b b0kb可以互相转换。
第三种,那就是类似于闪迪的解code。l06b转b0kb通过写底层是可以实现的。我认识的某个大佬就会这个东西。
以上一二种本人手上都有样品。当然我也有英特尔89开头id,但是不能转成b0kb的l 06b白片自封装颗,
如果有说的不对的还请小唐指教,谢谢。

楼主:
补充三张ID图
开卡前是89 A4
开卡选择B0KB模式后是 89 B4

网友:
英特尔的可以开两种模式,自由切换。2258XT、PS3111、6081都能切换。没开卡或开MLC模式就是A4,开TLC模式就是B4,PS3111勾选L06B-B0KB的时候Flash List就会变化让你选择了

我曾经从一批报废的英特尔SSD上拆下来过许多,反正拆的原装SSD上的都能切换(但英特尔基本都是开成TLC来适用)。我从来没从市面的其他盘拆过或用过英特尔的L06B,所以不清楚市面上那些如何(特别是一些小厂用的TSOP封装的英特尔黑片,深圳小厂特别爱用,见到都是扔垃圾桶的,连拆都懒得拆)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三张ID图
开卡前是89 A4
开卡选择B0KB模式后是 89 B4

@技术宅小唐

网友:
1.二维码不能说明是正片 镁光16 17年很多划线是带二维码,
2.白点 批次码 角码 二维码都对 但是右下角有激光刻字JTK1057这个不是原厂打,是后期打上去,这种打法在闪迪解code料很常见,目的是出货标记
3.常规的镁光2C L06B不能转,至少常规的主控都不能从2C改89,也不能89改2C
4.89A4 89B4,2CA4 2CB4都是一样的,因为只有intel的L06B能切模式,所以只有89A4切89B4,不存在2CA4切2CB4、
5.总所周知 镁光和intel同一个厂(以前是两家合资厂,但是现在不是了),生产出来的晶圆 镁光你写2C intel我写89,但是呢 为了避免市场正面竞争,错开市场分级,intel卖TLC 镁光卖MLC,于是就给寄存器锁定mlc-2pass,不能切换到TLC模式、但是从17年中 某个人拿到了L06B的完整寄存器操作手册,于是就用了某种不便明说的赋值方式 先把晶圆2C改成89,然后才能用常规的方式切换成TLC模式、
这个人我认识 我还知道他住哪
另外 我还认识9E2H 切成8H2H的伙计(但是这位朋友已经转行),他说切出来的只有迈威能用 慧荣有问题要加一个spi才能上电跑bootload
6.严格意义上讲 镁光和intel的L06B 实际都是同一个厂出来的,本质没有区别,从2C切换成89,它就不是镁光 而是intel了,这之后切B0KB就不是镁光 而是intel,得是2CA4切2CB4  才能说是镁光L06切T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