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珠功率计算错误,向大家道歉

楼主(2021-03-27):
首先参考这里
--1、
拆个免单的LED灯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511
--2、

请教各位大婶,LED功率怎么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579

由于本人的疏忽,给大家造成了困惑,我还经常提醒别人搞电子的要严谨呢,现在我却相当然的处理事情,实在是脸红了,向大家道歉!

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另发一新帖,希望朋友们不要犯我这样的错误,以免影响大事。

经实测,6颗LED总电压为94V左右(脉动直流),两个电阻两端电压分别为69.9V和70.1V(交流),交流大电240V
这样看来,电路效率应该为94/240X100=39.2%     灯珠功率只有1.33W左右, 另外2W多消耗在电阻和整流桥上了。

这样算应该不精确,94V是直流脉动的,240V是纯交流的。

下边才是我想说的让大家引起注意的:

就是,铝基板上印的2835-6D,我想当然的把它当成普通2835了,现在看来,后边那个-6D不能忽略啊,那应该意思是2835集成了6颗,6D就是6颗呗,就是外观看着是一颗,其实里边集成了6颗,尺寸还是2835。也就是说这个铝基板上相当于装了36颗普通的2835LED。

网友:
一个珠里面6颗芯,估计热得很吧

网友:
抱歉,如果真是18V灯珠就当我先入为主了

网友:
你测一下了了led压降不就知道了?

网友A:
楼主算的没错,这种灯泡的效率就是很低。
6D就是6个灯珠,但是灯珠是特制的高压灯珠,固定蓝光pn节的线材是一种高电阻材料,所以单灯珠工作电压很高。并非6个灯芯.(6灯芯封装的2835也有生产,但是功率大,成本高 这里一般不会采用。)
我这里也有几个这种电阻降压的灯泡,参数和楼主的相近。单灯珠拿18v都点不亮;但是只有一个管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吧,这2835一看就是单颗3V,看正面外观也能看出来啊,正负明显成这样,内部3串基本上就不可能还用2 ...

佛山照明,3w,超炫三代球泡,就是三灯芯封装的2835。
开尔照明,3wLED球泡是6灯芯封装的2835。实物为证。

网友C:
老哥终于明白了,和大家道歉就太严重了,来论坛就是学习交流的,您的求知探索精神值得认可!第一个帖子其实我计算时也有疏忽,5.1k电阻只算进去一个,其实是两颗串联分担功耗。对于纯阻性电阻限流后经整流桥没滤波输出实际是脉动直流,但是由于全桥整流且电阻限流,功率因数接近1,整流后的直流平均值接近220v,可以大致按220去算。如果半波整流且电容降压外加输出滤波计算方法就很复杂了,需要用到积分计算实际波形面积来确定总有效值。输入和输出相位 电流都不是线性。这个灯泡的例子可以用输入ac电压套用欧姆定律直接计算,误差不大。老哥家输入240v,功率计显示3.4w, 功率因数为1(非常接近)因此3.4/240=14ma,两颗限流电阻串联总和10.2k,因此两颗电阻压降10.2kx14ma=140v大概,6颗led压降240-140=100v大概,因此如果把led看做100%效率的话,这个灯泡的实际效率为100/240=41.7%,我之前回帖说大概3分之1是疏忽了另一颗5.1k电阻的压降,所以不用实际测量灯珠电压和电阻电压也能大概估算实际效率,老哥的最后计算也是非常正确的,这种电阻限流的灯泡一定用的高压灯珠,不然效率低到没法用~

网友:
应该就是6颗 2835 ,单个2835 0.5w的灯珠,应该是电压20-30v的高压灯珠。但奇怪的是根据楼主提供的测试数据  3.39w 239v 平均电流应该是14ma ,5.1k电阻上功率就是0.014X0.014X5100=0.996w ,但看找个电阻 最多是1206封装的,只有0.25-0.5w ,功率不够啊。

网友:
小事情不值一提

网友:
这种是标压型多灯芯串联LED灯珠,图片上是2、3、4芯封装的2835灯珠,6芯的手头暂时没找到。
这种效率高点(起码消耗的电都给灯珠了,不会像单芯高压灯珠那样给电阻了)但是,成本也高,功率也大。通常需要更好的散热。
总之,只有你们想不到的,没有奸商做不到的

网友:
不管是对还是我都看不出来。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算的没错,这种灯泡的效率就是很低。
6D就是6个灯珠,但是灯珠是特制的高压灯珠,固定蓝光pn节的线材是 ...

你这个9D,应该3v*9=27v吧?

网友:
这种灯相当于led指示灯放大版了,指示灯耗电很少电阻耗电也很少~除了烧糊电阻,放大了之后电阻上耗电就不容小觑了。

网友:
这种LED灯泡 两元店有卖,拆开看是9个灯珠的表层9W,虽然亮度差点,不过也还挺耐用的。相对用恒流变压器的说肯定频闪高不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算的没错,这种灯泡的效率就是很低。
6D就是6个灯珠,但是灯珠是特制的高压灯珠,固定蓝光pn节的线材是 ...

“高电阻”材料?发光效率岂不是非常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电阻”材料?发光效率岂不是非常低?

效率确实不高,而且得到20多v的电压才能点亮它。我猜测有两种可能,1.邦定pn节用的导线是高电阻材料。2.pn节是特质的,正向导通电压很高

网友:
五花八门的灯珠,有的灯板上没数据,实在难以确认,分不清。

网友:
如这块板,Hk一0186,27leD,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终于明白了,和大家道歉就太严重了,来论坛就是学习交流的,您的求知探索精神值得认可!第一个帖子其实 ...

学习了。这种可以增大电阻来达到降低电流,延长使用寿命,不至于过热死

网友(2021-04-27):
6d只是表明这块pcb上有6个灯珠,并非每个灯珠里有6个灯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