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白光的电络铁焊台怎么样?看中了888

楼主(2021-03-27):
平时主要是家电和非精密的电线焊接,这个是够用了吗

网友A:
888就是936的功率加强版,故障率也高了很多。所以要么还是936和937要么t12有钱直接fx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8就是936的功率加强版,故障率也高了很多。所以要么还是936和937要么t12有钱直接fx100 ...

951呢 ?这个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951呢 ?这个怎么样?

951不就是t12吗?话说t12系列最好买942,虽然都是标注75w,但是942的变压器比951大一点长时间使用机身温度低一些。看了一下你的使用场景,其实你修家电和非精密焊接还不如买个国产高频焊台,耗材便宜回温速度也不错价格还便宜。

网友:
一般焊接不经常用 搞把原装白光外热足矣  几十块钱 。爱用尖头就搞把goot外热。用个多少年都用不坏。米多 就相中那个买那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951不就是t12吗?话说t12系列最好买942,虽然都是标注75w,但是942的变压器比951大一点长时间使用机身温度 ...

951能对付无铅焊锡吗

网友:
888d有温度预设功能,,,很方便很好用

网友:
白光888放图

网友:
888D内部图

网友:
888 坏就没得休, 买个936 如果要求不高,蛮耐用,或者买951 ,但是951吧要么还是推荐买国产高频吧。便宜功率大

网友:
936,937,942,,950,951,,都是好久以前收的图

网友:
T12最喜欢用的是WB2,焊点大用热容大些的头子

网友:
有两台951,感觉比快克TS1200好用

网友:
951有即时休眠,功能多,家用,维修用挺好,,942是工厂不停歇模式,,做工用料更好,缺点是没休眠,温度高了时间长伤手柄、头子

网友:
我用的是FX951,有即时休眠,可以预设休眠温度,工作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951不就是t12吗?话说t12系列最好买942,虽然都是标注75w,但是942的变压器比951大一点长时间使用机身温度 ...

国产就算了,用了外国货真的不想碰国产的,钱不够攒攒或努力赚回来就行了

网友:
888超多假货,随便用的入个二手203或自己组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