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半桥方案3500W电磁炉拆解图

楼主(2021-03-27):
在淘宝花三百多元买一凹面电磁炉,不是什么大品牌,宣称低功率不间断加热,最低从100W到3500W 三十多个档,试用好像也能达到。
面板是钢化玻璃,机身塑料,不是不锈钢有点遗憾,控制面板旋钮调节。底盖只有4颗钉,MCU 全部打磨,看不到字,双IGBT轮流导通,结构简单,稳定性未知,线盘铝漆包线,双散热电机只有加热时才工作,停止加热后竟然不延迟运转,可能是IGBT温度未达到延迟要求也未知,钳表测电流最小有1.7A,最大14.5A,旋转旋钮电流缓慢变化,加热持续,效果比单管有优势,慢火煎鱼或豆腐不错。

网友A:
看不到IGBT,把散热片拿下来拍几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IGBT,把散热片拿下来拍几张图

估计是1600V耐压的。家用的2000W的大多是1200V耐压的IGBT

网友:
凹面的只能炒菜用,汤锅没有凹底的

网友:
确实是半桥方案,元件很简洁,不知可靠性怎样。

网友(2022-11-24):
楼主你这个在哪里买的,我也想买个,放个链接来

网友(2024-06-09):
这是哪个牌子?300多买半桥,划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