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哪位大哥有BGA96的引脚定义图可以共享么?

楼主(2021-03-27):
如题,学习一下,也可以看看掉点颗粒能不能用。

网友:
不知是不是这个

网友A:
内存颗粒的BGA96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颗粒的BGA96 ?

是的,DDR3内存颗粒

网友:
是这个不?

网友(2022-03-16):
楼主问的应该是 DDR3缓存的吧

网友(2022-05-01):
这是BGA153的引脚。别乱发误导大家。

网友B(2023-03-14):
有大哥知道d3BGA78的颗粒引脚定义的吗

网友(2023-10-23):
引用 网友B:
有大哥知道d3BGA78的颗粒引脚定义的吗

BGA78跟BGA96前面13排定义一样

网友(2024-12-04):
借问一下,掉点的这两个J L那里两个点是空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