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闲来无事,焊几只保险管

楼主(2021-03-27):
没事无聊,整理保险管。有几只烧断的保险,手头没有0.3A的保险丝,就用0.5A的统一吧,开焊。
0.3A

0.5A

0.5A的保险丝。终于焊好了!眼花了,还需要用跳线来辅助。

网友A:
保险也能修,厉害了

网友:
我的天哪!假货宝连保险丝都没有了吗?还是不给你包邮到家?

网友B:
这是铜丝吧,估计得2A以上才能熔断

网友:
这样也能,费劲又不安全,淘宝便宜的不行呀。

网友:
可以这样操作。之前看见过多大的铜丝熔断电流多大。

网友:
用金丝或者银丝,发烧保险丝,卖给烧傻的那帮人,开价必须要贵,否则没人收,必须5千起步

网友C:
还不如真接焊在电路板上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铜丝吧,估计得2A以上才能熔断

不是铜丝,是通信设备用的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也能修,厉害了

这是当年工作时的必备技能,进入机房的头一个月,整天除了学习,就是练习焊保险管和保险插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真接焊在电路板上省事

呵呵,想多了。比如说:万用表里的保险管,若是焊上的,那每次烧断,是不是每次都要烧烙铁?

网友:
3,5,分钱的东西,还用得着费这事?真是闲的没事干了。

网友:
焊这东西怎么说呢总之蛮好玩的

网友D:
细细的铜丝确实可以做保险,对了你那一小圈保险丝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E:
这种散装保险丝日常维修、DIY什么的还是很方便的,因为会遇到各种型号、规格的电流值,不知有没有零卖的?估计保险电流应该与截取的保险丝长度有关吧(原理类似康铜丝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细细的铜丝确实可以做保险,对了你那一小圈保险丝是什么材质的?

不记得了,只是看标记。当年这东西在通信机房是必备物件,一个机房有各类保险数百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散装保险丝日常维修、DIY什么的还是很方便的,因为会遇到各种型号、规格的电流值,不知有没有零卖的? ...

非也。一般来说只说规格,不说长度。因为使用方便和强度的原因,熔断电流是和材质有关,而材质决定了熔丝的粗细。

网友F:
老司机就是老司机。另外:0.5A的保险丝。终于焊好了!眼花了,还需要用跳线来辅助。什么跳线?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司机就是老司机。另外:0.5A的保险丝。终于焊好了!眼花了,还需要用跳线来辅助。什么跳线?不太明白。 ...

偷奸耍滑的招数:用一根0.5mm的铜线与保险丝焊接在一起利用铜线硬度和挺直将保险丝带进保险管(就是穿针引线),这要是在学徒时期,被师傅发现要受罚的,加焊10只。

网友:
楼主厉害,先前只用闸刀开关的3A或10A的保险丝焊进保险管中应急,没有0.3~0.5A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