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ITECH IT8511电子负载详细校准方法

楼主(2021-03-27):
厂家服务是不错的,回邮件也很快,只是不提供校准方法,只能返厂。参考厂家的编程指令,以及其他像美诺以及数控电源的校准方式,试了试,可以用指令校准。网上也有提及8511校准的,不过都是遮遮掩掩,基本上是会校准的能看懂,不会校准的看了也没用,不是个好的交流态度。
1)连接
要点1:厂家默认是4800波特率,可以从面板修改,总之,一致才能连接上
要点2:厂家建议用的组件是光电隔离的,这个有兴趣可以自己做的,可以防止烧端口,这是很重要的。自己临时校准,直接三线连接就行,只是要注意不要带电拔插。光电隔离有兴趣可以查找,电路很多的,其中窃电类型的不用外接电源更方便,TTL的不用考虑正负电源更简单。
要点3:使用usb-ttl转接板,或者那种几十元的编程板,可以引出来TTL。哪种芯片不重要,试了试,都行。
PC端程序我用的UartAssist,可以支持校验码计算,会用到。
2)校准模式
要点1:UartAssist的自动发送附加位选上第一个,自动计算校验和
要点2:校准密码85 11
要点3:发送命令行,返回值AA 00 12 80开头的为有效;AA 00 12 B0为不能执行 AA 00 12 90为校验和错误

开启PC控制模式
AA 00 20 01 85 1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关闭校准保护
AA 00 60 00 85 1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校准,1-2和3-4可以独立校准,校准一遍可以重新做一遍,力求精确
流程跟其他的负载像8711类似,一共四个点,分别是18v的1.5v,18v;120v的1.5v,120v
要点1:找一台维修电源设为120V 0.01A CC模式(我是用三台串起来的,没有120V这么高电压的)
要点2:跟数控电源的习惯一样,输入的数值,一律是保持小数点后面4位(没有高位表的,就补0吧),例如1.5003,把15003变为16进制3A 9B,回写时,低位在前,就是9B 3A
第一档 1.5

AA 00 62 01 85 1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这时候万用表显示实际电压值为 1.5003 回写(4-7位为电压值,修改)
AA 00 63 9B 3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依次校准2-4档,每一档回写一次实际电压
AA 00 62 02 85 1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AA 00 62 03 85 1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AA 00 62 04 85 1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保存数据
回写eeprom
AA 00 6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打开校准保护
AA 00 60 01 85 1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校准过程中如果出现混乱,可以随时关闭电源重新来,已经保存的,可以
AA 00 6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调出缺省值,重新来。

电流一样,不再多说。指令的细节可以参考厂家的IT8500+编程与语法指南,以上的指令,随便找个语言做个壳,根据返回指令提示几种出错类型,就是个唬人的校准程序。
这个电源的MCU使用了复位IC,不知道什么原因损坏较多,损坏后机器不能启动,MCU疑似SST 89E516,复位脚10脚测量如果电压5V即为复位ic损坏,原型号查不到,可以直接更换MAX810L,一元钱买好几个。

  • · 电子|主题: 26, 订阅: 27

网友A:
不错支持,能不能帮我看看我这个电源如何校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831
我叫淘宝上的人写了一个程序,怎么都不能联机,单用串口助手都能读出机器信息

网友B:
我也有电子负载,也会校对。但是看你这个复杂程度堪比卫星发射。完全看不懂说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支持,能不能帮我看看我这个电源如何校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8 ...

能读出来信息,说明连接无误,电源标定跟流程大致大同小异,先设定远程模式,再关闭标定保护,注意下返回码,然后是四档标定和保存
如果没做过可以找找其他厂家的标定流程,先有个概念
或者做个串口虚拟桥接,截获你买的程序的指令,看看问题在哪里,再说,你买的不可以问问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电子负载,也会校对。但是看你这个复杂程度堪比卫星发射。完全看不懂说的什么。。。。 ...

每种电子负载标定方法不一样,厂家有放出来的,可以用面板脱机直接标定,当然比较简单。8511没有这种,只能通过串口指令标定,这个很难吗?串口编程几乎是最简单的通讯编程了,类似古老的AT指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读出来信息,说明连接无误,电源标定跟流程大致大同小异,先设定远程模式,再关闭标定保护,注意下返回 ...

卖家也没做过这个型号的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家也没做过这个型号的校准,

你买的不是这个人写的这个吧?随便下的
http://bbs.38hot.net/thread-253038-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44169-1-1.html

这帖子写的不错了,参考我上面那个流程,对应你的scpi指令,应该可以的,直接对串口操作就行

网友C:
太牛了,我这菜鸟完全看不懂 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不是这个人写的这个吧?随便下的
http://bbs.38hot.net/thread-253038-1-1.html
http://www.crysta ...

我的机器与这个大侠写的程序不能使用,协议不一样,我与这个大侠沟通过,还叫他帮我修改他那个程序以适用我机器,可能他太忙 后来也就不好意思麻烦他了,

网友(2022-11-18):
我的3150每次输入电流都会少0.002,就是输入1a,事实0.998,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3-11-03):
您好, 电压校准4档, 电流校准多少档?

网友:
厉害,,UT117C的校准方法有人研究出来了吗

网友:
我补充一下, IT8511, IT8512 后面的DB9 是 TTL 接口, 引脚是:
1 = Vcc (+5V)
2 = RX (TTL 3.3V)
3 = TX (TTL 3.3V)
5 = GND
你只要连接2,3,5就行了, USB转TTL的接口, TX-RX, RX-TX, G-GND, 非常简单, 什么光电隔离都是没必要折腾的玩意儿;
UartAssist 确实很好用, 记住设置如图, 必须用Hex输入输出, 必须加一位 checksum-8.

网友D(2023-12-03):
引用 网友C:
太牛了,我这菜鸟完全看不懂 厉害

看不懂挺好, 至少不会犯错, 在HEX编码中, 电压 1 代表的是 1mV, 不是0.1mV, 楼主的1.5V校准, 实际上是15V校准, 这就荒唐了, 电流1确实是 0.1mA.

网友(2024-01-12):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挺好, 至少不会犯错, 在HEX编码中, 电压 1 代表的是 1mV, 不是0.1mV, 楼主的1.5V校准, 实际上是15V ...

校准的时候, 电压1真的是代表 0.1mV, 我测试了一下, 看来手册真有问题, 读取电压采用的是 1mV, 到了校准, 就是 0.1mV, 太坑了, 感谢楼主的发现

网友:
记号一下 有个8512a 电压不正

网友(2024-12-17):
18V和120V电压转成16进制后有5位数和6位数,怎么低位在前?麻烦大神指教

网友:
膜拜大佬,这个校准和电源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