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车子不常开,请教各路大神,如何补电。

楼主(2021-03-27):
车子不常开,停地下车库,有时候2-3周才开一次,电瓶2年了,放10天左右只有12.1V。
家里有1个电动车的20A旧电瓶,想着用来给汽车电瓶补补电,看到有车友说可以用升压模块,于是上网看到下图这种,不知道能用吗?或者有其他推荐。谢谢!

为了不违规,补一张图

网友:
我在新疆天山边 家里的一些车辆冬季好几个月在茫茫雪原 孩子在城市上学我也只能偶尔去打扫雪有和你类似的需要我是这样解决的

一种是很低成本 只需一个太阳能电池板 一段电线  可以用开路十八到二十伏特的二十瓦左右的太阳能电池板 立在 开阔阳光充足的地方 可以用一个长的导线连接电瓶 充电电流也就1.5安培左右 典型的涓流充电对应60到100安时的铅酸电瓶 非常省事 {不适合锂离子电池 锂离子电池充满就彻底停了没有涓流 当电流停止时十八到二十伏特的电压对十二伏特的锂离子电池是危险的}

另一种是 一块三十瓦到一百瓦左右的太阳能电池板 开路电压十五到二十伏特均可 加长线连接  太阳能控制器的太阳电池接口   再从控制器的电池接口连接到汽车电瓶即可   这种方法成本稍高 结构也不复杂能看懂接口正负极会用螺丝刀人即可操作  充电速度快 建议充电电流不要超过十分之一的电池容量 六十安时的电瓶充电速度控制在六安培之内比较好 小电流充电 对电池寿命有好处  太大的充电放电电流容易造成极板发热变形以及电解晶体粗大造成容量快速下降

网友:
以前在数码之家老站有看到坛友在车顶加装太阳能电池给电瓶补电的,不过你在地下车库就行不通了。

网友:
可以的,短时补电而已

网友:
能停到户外晒太阳最好

网友A:
如果地下车库有交流电插座,直接买个充电器更方便。用旧电池的话,肯定是充不满的,那个升压模块,想稳定使用,肯定要加散热器的,这种方式偶尔应急还行。我个人建议,你还不如一星期或10天,开出去溜达半小时,对整个汽车都是保养。

网友:
把车卖了,打车

网友:
卖了,然后跟附近租车的定个协议啥的,需要车时让他们送过来

网友:
买的车位可以拉电装个控制柜里面放12V变压器,电压微调到13V左右,然后车尾或者车头合适位置放个AC点烟插头,不开时插上就行,租来的车位就不太好办了,就算是20A电池也顶不住多久的。
要么就是买个模型12V发电机放发动机舱远离发动机的地方,再弄套电控系统检测电压低于12V就启动发动机发电给电瓶充电到13.6V时熄火停止,一般发电功率可以达到50W,不过一般四冲模型发动机都是上千而且寿命也只有百来小时,冲一次电运行十来小时,不划算。

最后就是买个应急启动电源,打不着就应急启动,或者直接利用上20A电池做应急启动电源,几乎0成本!!!

网友:
2-3周开一次,10天还能保持12.1V,这没啥问题呢。另外这个模块恐怕不行,不能控制电流,容易充坏电池

网友:
启动车子 发电机大电流能充好多电。比起其他的安全多,

网友:
买下一个应急启动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地下车库有交流电插座,直接买个充电器更方便。用旧电池的话,肯定是充不满的,那个升压模块,想稳定使 ...

谢谢,就是没市电,不然就不用这么折腾了

网友:
停车在户外用太阳能板+整流管  无光而且还能拆电瓶(断开蓄电池不会导致丢失车窗防盗以及方向盘天窗数据的) 就拆掉负极  并且注意定时充电

网友:
淘宝上买一个点瓶的开关,接在电瓶的负极上。开车的时候打开开关。不用的时候断开。

网友:
四串三元加个降压DC,或者降压DC都可以省掉,把四串的三元充到16伏左右直接给并到电瓶上,等到两个电池电压一致了即可。三元电池内阻没要求,容量随意有个10安时即可。

但是铅酸电压12.1伏其实是正常的电压,并不能说欠电了。我试过早上冷车11.8伏照样可以启动,我还是柴油车。

网友:
总感觉楼主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呵呵~~

网友:
一年才开一二十次车?每年买保险的钱就够租车或打车了吧!为啥不每个周末开出去转转呢,车不怕开就怕放

网友:
2个星期 转一圈 ,光充电不行,长期停车同一个位置 轴承和轮胎 容易坏,去年疫情 我2个月没动车 轮胎变形了 胎纹还很深至少一半以上,但是变形了。。。。。。。。

网友:
如果一直这个频率的话建议把车卖掉吧,如果不方便就买个应急启动器电源放车上备用吧,这个是最低成本的办法了,拆电瓶线太麻烦了,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