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灶KJ-8000B泡茶机进水改自动停止电路

楼主(2021-03-27):
家里N年前买了的金灶泡茶机,进水只能是手动,加水时若不注意,就水漫金山。甚不方便,故设计并制作了一个电路予以控制,使用近一年,正常如故。

最初设计电路

最终电路

坛友另类改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6008

网友:
原来的茶吧机控制板有毛病,万能的X宝上买了个兼容的,不过右边两个定义不一样,撸主知道咋改不?
原取水:单击0.8L,双击1.2L
原开关:单击开,单击关

楼主:
少了一个消毒的功能,但电路板上有二个继电器,不是对应二个炉吗?你问一下卖万用板的卖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少了一个消毒的功能,但电路板上有二个继电器,不是对应二个炉吗?你问一下卖万用板的卖家吧。 ...

其中一个是保温?

网友:
加个定时器吗

网友A:
楼主技术功底厉害,能大概讲解一下吗

楼主:
应该是养生那个吧。

楼主:
用单稳电路代替原先的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功底厉害,能大概讲解一下吗

将原来的控制输出电路作为单稳时钟脉冲触发去控制水泵。总共五个引脚,P6为Vcc,P5跟P4为原来单片机水泵输出控制脚,切断,然后P5脚为水泵控制端,P4为单片机一端。P2为原先按键端,单稳计时结束,输出短接按键,相当于代替人为的去按一下按键。P1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