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一条捷波朗ROX蓝牙耳机(已换电池修复)

楼主(2021-03-27):
有一同事是个数码潮人,总是追着最新潮的数码产品来买,IPHONE出一个他就买一个,现在用的是IPHONE 12 PRO MAX,耳机当然也是追着买,AIRPODS全系都曾经拥有,现在用的当然是最新的AIRPODS PRO。某日闲聊,得知我喜欢收集、鼓捣电子垃圾,便说把他在AIRPODS之前的那对捷波朗蓝牙耳机送给我,说原本是没问题的,只不过当初买了AIRPODS后这对就闲置了,直到某日翻出来再也不能开机,充电也充不进,插充电器一秒就从红灯转绿灯。

耳机到手了,是个有线的,不是TWS,仔细看它左右耳是不一样的,左耳的柄长些,右耳短些

这是左耳,后面这个盖子是金属的,带磁性,听同事说左右耳吸在一起时还会自动断开连接

左耳这个后盖可以打开,里面是MICRO USB的充电口

仔细看还印有型号,OTE16

试试故障现象,果然是一秒转绿灯,估计应该是电池饿死,保护板不输出了,下一步只好把它的电池挖出来看看

在网上搜了一下拆解视频,知道它的电池是在右边这个耳机

风枪100度加热它的金属后盖

待热得烫手之后,从后面的缝隙里插入刀片撬它

还是很紧,撬不开,边加热边撬,可怜我的老手

终于搞开一条缝

慢慢撬一圈,终于开盖,看见了传说中50块一个的瓦尔塔1254电池,根据纽扣电池的命名规则,它的直径应该是12mm,厚度应该是5.4mm

电池也是用胶粘在壳子里的,不过这种是软胶,好搞多了,稍一加热,镊子一夹,扭几圈,像拉苹果手机电池的易拉胶一样就能轻松拿下,取出电池

一个电池50块,还用2个!那如果真要换电池的话不得100块成本?那这耳机可就鸡肋了,修之无味,弃之可惜啊!

这个丝印X2E的不知道是什么IC,不过不用管它,这次的任务是搞电池

放大镜仔细看了一下,2个电池是并联关系,中间的上下两个连通的焊点是电池的正极,左右两个大焊点分别连着两个电池的负极,我用万用表量过也是直通的,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池电压,还没完全死掉,还有0.6V,那么可以试试直接给电池充电看能不能救活它

正负极各引出一根线,夹上可调电源

为免一下子电流过大损伤电池,电压从低开始起调,保持电流在50ma左右慢慢充

充了一会儿,电压升到3.7V了

现在可以通过MICRO USB口充电了,红灯了

连接手机试了一下功能,都正常,电池续航尚不明确,先用胶封装起来试试能听多少小时

用钳子夹住等胶干透

两只耳机缝隙对比一下,拆过的右耳还是大很多

原来是硅胶套太小,我戴老是掉,换了一对其它耳机的硅胶套

耳机线上很多污垢

用点酒精试试能不能擦掉

可以,擦得挺干净的

好,完工

测试一下续航,如果能听个3小时以上那就可以了,要是很快就没电了那就麻烦了,电池这么贵,都不知道换不换好,换嘛,太贵舍不得,不换嘛白费了挺好的一个耳机。

网友A:
现在华强北airpods高配的也用这种电池 价格就不清楚了 恭喜楼主捡漏成功

楼主:
法克鱿!听了一小时就没电了!

网友B:
音质还不错的. 外挂个电池热缩管包起, 又是一条好货

网友C:
我拆都懒的拆,直接外挂电池,找个和线控差不多大小的塑料外壳,装好小电池接好线,用双面胶把线控粘一起,处理好了基本看不出,就是线控部分厚一点

网友D:
不太喜欢这种入耳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华强北airpods高配的也用这种电池 价格就不清楚了 恭喜楼主捡漏成功

要花100块钱来修复,是不是漏还很难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质还不错的. 外挂个电池热缩管包起, 又是一条好货

音质确实比我用过的什么QCY,夏新等等便宜货要强,外挂电池嘛我有点强迫症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拆都懒的拆,直接外挂电池,找个和线控差不多大小的塑料外壳,装好小电池接好线,用双面胶把线控粘一起, ...

是个好办法,只是我有点强迫症接受不了,,还是看看有没有便宜的1254电池弄两个原样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喜欢这种入耳耳机

开始戴着是不太舒服,用着用着习惯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法克鱿!听了一小时就没电了!

看参数表这耳机可以播放音乐5.5小时,刚发布时还卖好几百。这种充电太麻烦了,还是带耳机仓的充电方便。

网友F:
好多耳机的电池都是放置时间太长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参数表这耳机可以播放音乐5.5小时,刚发布时还卖好几百。这种充电太麻烦了,还是带耳机仓的充电方便。 ...

昨天晚上认真计了一下时,在不断播放音乐的情况下,在50分钟出现低电量提示,然后在57分钟强行关机了。这样的续航时间的话,这耳机就没什么用了,我决定还是换换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多耳机的电池都是放置时间太长没电了!

嗯呐,我决定淘宝买两个便宜的电池换上。

网友:
可以在围脖线中间切开吧电池加在哪里,这样比较美观。

网友:
国产的这种电池大概12元,搜lir1254

楼主:
第二集 拆电池
上一集经过对原耳机的瓦尔塔电池直接充电“激活”后,使用一切正常,音质也挺好(比我所有的蓝牙耳机都好),可惜续航不行,充满电后不停地播音乐,50分钟提示“请立即为电池充电”,57分钟直接关机了。这就使得好好的一条耳机变鸡肋了,只能在家里听听,不敢带出去用,因为随时要充电。使用几天后感觉甚是不爽,决定还是要给它换两个电池,重振它往日的雄风。先检查一下电池的情况,拆机过程就不再赘述了,直接上拆开图,如图,红箭头所指的两个焊点分别是两个电池的正极,蓝箭头所指的两个焊点分别是两个电池的负极,其实两个电池是并联关系

为了减小拆焊过程中的拉扯对其它连接线和焊盘的损害,决定先用钳子把两个负极的镍片剪断,如图

剪断后只要焊下两个正极就能把电池拆掉了

一正一反,都点焊了镍片

有字这一面是负极,可以看见瓦尔塔品牌,型号是CP1254,表示电池的直径是12mm,厚度是5.4mm

没有字这一面是正极

旁边还有一串数字~020419,不知道是不是19年2月4日或4月2日生产的意思

分别对两个电池进行检测,发现其中一个只有2.13V

并且夹上充电时完全没有充电电流

另一个有3.79V

夹上充电也有充电电流

那么就真相大白了,是因为其中一个电池不行了,这耳机只靠一个电池在工作并且还被坏电池所拖累,所以续航时间只有一小时不到,如想修复,只能换电池了。查了一下假货宝,瓦尔塔的1254电池要接近50块钱一个,这个耳机要两个并联,那么修复成本就要近100元了,有点接受不了,决定不用瓦尔塔,改用国产便宜一点的电池,于是就找了一家便宜的、销量还可以的叫什么“金手指”(哦不对是“金拇指”)的1254电池,10.8元一个包邮,拍了两个,用了点红包什么的,最终付了15.42元拿下。一分钱一分货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不敢奢望续航能达到瓦尔塔的水平,只希望能坚持3小时,3小时我就满足了。

万万没想到啊,深圳寄广州,3月28号一大早下的单,到现在4月1号晚上,整整过去4天了,还没到!韵某啊!某达啊!4天时间,我从广州走路到深圳拿上电池再走回广州都到了,搞什么鬼!

由于电池还没收到了原因,只能下一集~第三集才发换电池的过程了。

楼主:
第三集 换电池
刚才发完第二集,百无聊赖,跑到阳台抽烟,突然手机响了,一看请到XX快递柜取快递,终于来了!等得你好苦!经过某韵某达4天的蹂躏,包装已经非常破旧了。

赶紧拆开看看小电池咋样,外观并无大碍

测一下电压,两个还比较一致,都是3.98V

事不宜迟,马上开干,先把电池正极打上胶

然后把两个电池正极对正极粘起来,用夹子夹住等胶固化

在等胶固化的过程中先把PCB的焊盘处理一下

然后把PCB粘到电池上,一定要注意这个芯片的位置

它是和外壳上这个凹陷对应的,对不准外壳就没法盖上了

PCB粘好以后先把两个电池的正极焊上

两个负极也焊上

塞回到外壳里,打上胶

合上盖,夹住等胶固化。

好!电池已经更换完成,目前耳机正在充电,等充满以后测试一下续航能力再上来给大家报告。

楼主:
续航测试结果:昨天晚上充满电后听了一小时十五分钟,没充电,今天从6:45出门上班开始QQ音乐,一直不停循环播放,到下午13:35低电量报警,即续航8小时零5分钟低电量报警,然后还是和原来一样,不管它继续听,7分钟以后,13:43分自动关机。结果相当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参数表这耳机可以播放音乐5.5小时,刚发布时还卖好几百。这种充电太麻烦了,还是带耳机仓的充电方便。 ...

带耳机仓的听两个小时就要充电,不麻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