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学习制作锂电池3.7V转1.5V给无线鼠标供电(只要6个元件)

楼主(2021-03-27):
       这里先说一下,我提前也是考虑过其它方法的,但是都不合我的意,比如下面这些:
       1.用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这个效率这么低,有些人却不以为然)
       2.跳过升压电路,直接上3.7V锂电池。(说实话我是没敢试,怕鼠标烧了,我测了内部一些元件的工作电压,发现只有2.2V和2.8V这两种)
       3.不做任何改造,直接上3.7V锂电池。(等我研究研究电路,再看看升压IC能不能耐压3.7V?)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觉得无线鼠标太费电池了,总是在你电脑玩得正爽的时候没电,这时候你还得扫兴地出门买电池,很不人杏。鼠标买的时候说什么低功耗,续航9个月,他可能说的是电脑经常不开机的人吧!于是在论坛搜索相关改锂电的方案,希望把鼠标改成14500锂电池供电,用两节电池相互替换,就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5号电池了。找到一些帖子学到了很多,看到有说用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的,比如HT1015-1、XC6206,后来发现效率低得可怜只有40%左右,只好放弃使用。最后找到一个帖子用的TPS62201,效率较高,外围电路简单,深得我心!
      参考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1677也尝试一个锂电转1.5V方案,改石英钟为锂电供电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87979 [简单改造,提高锂电池保护板的过放保护电压(2楼新增2V4稳压管测试)]

     学习上面的帖子后,我也有了自己的方案,只需要6个元件:TPS62201+10µF陶瓷电容x2+10µH功率电感+BRCL3230ME锂电保护+2.4V稳压二极管。
    考虑到锂电池过放损害巨大,又找了个保护方案:蓝箭的2合1锂电保护BRCL3230ME+2.4V稳压二极管反接,这样可以把原本2.4V的过放保护电压提高到3V左右,降低电池损耗延长寿命。(串稳压二极管后不只是过放提高了,过冲也高了,所有还需要在前面串一个BRCL3230ME,我这里有专用充电器所以就不需要了。)

下面是我的改造步骤:
1.购买所需的元件(TB购入十套,花费不到十元)

2.查阅资料,画个连线图,焊接时好参考。(这里稳压二极管需要反接,不知道画对没
BRCL3230ME:http://www.fsbrec.com/pdf/BRCL3230ME.pdf

TPS62201:https://www.ti.com.cn/cn/lit/gpn/tps62201.pdf

3.快递收货,焊接元件。

4.裁剪连线。

5.装机测试,大功告成。

6.总结经验。
   TPS62201转换效率和负载电流的官方曲线图:

   实测整个方案下来静态电流在20μA左右,在输入电压4.2V时,在输入端测得鼠标工作时电流为5mA,待机时为0.1mA;LDO之前也试过用XC6206,同一鼠标,工作电电流23mA,待机电流0.25mA。然后都用充满至4.2V的同一电池,把XC6206和TPS62201两个方案各用10天作比较,10天后分别测得电压为3.737和4.038,可见XC6206的转换效率不如TPS62201高。

   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各位坛友如果我每天只用2小时鼠标,一节800mAh的14500锂电池充满电后最多可以用几天?

网友:
由题干可知,一个多月吧

网友:
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不会算。。

网友:
问题手上没有闲置锂电

网友:
有种器件叫LDO

网友:
鼠标内部是不是有升压电路,把1.5V升压到3.3V?

网友A:
一个XC6209F15APR-G就能解决。为什么要那么复杂

网友B:
原理图稳压管当二极管用但是极性画错了~

楼主:
LDO之前也试过用XC6206,同一鼠标,工作电电流23mA,待机电流0.25mA,还不如这个TPS62201。

网友C:
引用 楼主:
LDO之前也试过用XC6206,同一鼠标,工作电电流23mA,待机电流0.25mA,还不如这个TPS62201。 ...

鼠标光电管肯定不是1.5V的工作电压,所以里面升压了的,降压再升压当然有损耗,其实1.5V的干电池鼠标,1.5V的ldo是最简洁的方法了,俩个电容都可以省了,至于效率…反正是可充电池,一个月一充也不算麻烦吧?我罗技鼠标,天天用四个小时,塞进一个400ma软包,实际将近4个月才充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XC6209F15APR-G就能解决。为什么要那么复杂

查了查XC6209,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https://www.torex.com.cn/file/xc6209/XC6209.pdf
同样是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转换效率低,不适合锂电池供电。

如果是用XC6209替换TPS62201,一个元件也不能搞定啊,过放问题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楼主:
LDO之前也试过用XC6206,同一鼠标,工作电电流23mA,待机电流0.25mA,还不如这个TPS62201。 ...

你这待机电流是怎么测的,我的一个方形电子表,旧手机电池几百ma,用3v的6206,一年冲一次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LDO之前也试过用XC6206,同一鼠标,工作电电流23mA,待机电流0.25mA,还不如这个TPS62201。 ...

太多了,搜索低功耗LDO,PW6566之类的,静态电流大都<10uA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查XC6209,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https://www.torex.com.cn/file/xc6209/XC6209.pdf
同样是LDO低压差线 ...

看具体应用,鼠标电流不大,正适合LDO,鼠标5mA,能浪费多少电能呢?随便一个锂电池都500mA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鼠标光电管肯定不是1.5V的工作电压,所以里面升压了的,降压再升压当然有损耗,其实1.5V的干电池鼠标,1. ...

理是这么个理,但是我也有其他的考量。做这么个玩意也不光是用于鼠标,也可以用于其他1.5v供电的场景,也就是一个通用方案。既然要做,就想在功能、效率、体积、复杂度、成本上,找一个最优解,这只是一个我找到的答案,也渴望大家给出更多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稳压管当二极管用但是极性画错了~

说实话没学过这些,只知道这里该反着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待机电流是怎么测的,我的一个方形电子表,旧手机电池几百ma,用3v的6206,一年冲一次电 ...

待机电流,测的是电池到XC6206这段的电流,不动鼠标后等几分钟,等到电流最低的时候,我想这时候电流值应该就是待机电流了。

网友:
跳过鼠标升压电路直接锂电池供电就行了。怕电压高串联个二极管。直接接就串联3-4个二极管。

网友:
这个很费精力啊

网友:
你这个锂电转1.5给键鼠供电,纯属多此一举,我有7-8个键鼠不同牌子的,都是把里边的升压拆了,14500锂电直接供电不用1.5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