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打算给家里改水管,那种热熔机有什么需要注意到吗?

楼主(2021-03-27):
淘宝上看了一圈,家用大概多少功率够用?600W够吗?还是选择800W?

网友:
随便就行吧,无非多烧一会而已

网友:
热熔机还是买功率大点的好用

网友:
只用一两次的哪个便宜就买哪个!!!

网友:
貌似不沾的模头更好用,功率无所谓喽,时间问题,偶尔用一次随便买个便宜的就行

网友A:
买专用的pvc水管胶水不好吗?也不贵,用起来又方便

网友:
注意别烫到

网友B:
买个数显的就行了,主要是剪刀要买好的 不然剪出来是斜的 影响熔接

网友:
二十多的就行了…不是常用,随便,注意下热熔时间和插入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专用的pvc水管胶水不好吗?也不贵,用起来又方便

问题这是熔ppr的

网友:
上次买的15元的热熔机,焊过几次ppr管子,没发现有啥问题。

网友C:
感觉干这活儿经验和技术比设备要重要得多。家里分水器拐弯那里有一段镀锌铁管因年久锈蚀了,买了PE-RT管、弯头和低端热熔机,没做实验直接上手,4个熔接点直到最后一个才找到点感觉。供暖后观察几天倒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心里不踏实最后还是绑上铁丝加固才放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数显的就行了,主要是剪刀要买好的 不然剪出来是斜的 影响熔接

热熔,家用。普通的管剪就行了,没那么多高精度的。多买几米管子和直接,多花不了几钱!
ppr管材,贵的是管件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干这活儿经验和技术比设备要重要得多。家里分水器拐弯那里有一段镀锌铁管因年久锈蚀了,买了PE-RT管、 ...

你如果是取暖用,什么都不如铁管或铜管的。
那些塑料材质的,虽然不生锈,但是管路不散热。

网友:
去年夏天优惠购里跟车买了个热熔器,标称600W,一直没用。今年年前给家里更改水管时用上了,实际功率应该不到600W,加热速度有点慢,不过东西能用。买时13元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