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多方位测试价格低廉的国际电工墙插!

楼主(2021-03-27):
多方位测试价格低廉的国际电工!
需要些开关 ,对比之下,国际电工价格合适。
低价是否低质呢?拆开测试一下 。

拆开看看。

开关内部构造。。。
铁镀铜 ??? ,,,看我测试。

主要部分都是铜 。。。
良心产品

主要接触部分,都是铜的

拆另一个开关测试。

开关外面的塑料,质量略差 。。。

看看标识

同样主要部件都是铜 。

看看厚度 ,

测试是否耐火 。。。
酒精灯走起

内部塑料壳,烧一分钟的样子。。。
看来和宣传一样,耐火材质 。

外壳按动部分,容易起火 。。。
防火部分是接触部分的内盒。外壳易燃应该正常。

这样看来,国际电工开关真是物美价廉 。
完 ,谢谢欣赏 。

网友:
使用才是检测的最好方法

网友:
买过几个一块多包邮的,也就那样蹭TCL的牌子

网友:
螺丝应该是铁镀铜的比较多,你把螺丝磨一下看看,然后就是弹性测试,铜片如果没有弹性,用一段时间后,插头就插不紧了

网友A:
去年有一阵子红包不少,撸了几十个各种牌子的国际电工5孔插座,每个合着3~5毛钱。

网友B:
我也买了几个,感觉用在小功率电器上应该没问题。
不知道国际电工带usb充电的插座质量好不好

网友:
免费掳了好多国际电工,不好意思继续掳了

网友:
跟风也买过两个,面板铝合金拉丝外罩什么的看上去非常高大上。洗手台装小厨宝时用上一个,一段时间后发现开关不灵敏了,拆开看到接线柱附近塑料受热变形了,最后还是换上个其貌不扬的老货鸿雁牌,对比之下感觉材质、用料好太多了。

网友:
我家装修时,主要的86型开关和插座,全是国际电工的。用了一年多,基本没啥毛病。
一句话,物廉价美,适合那些自已动手能力强的人用。因为价低,不可能尽善尽美,用个几年能自行更换!
至于用料多好,这个价还要啥自行车?当个过渡几年用,就不错,不是么?

网友:
黄尚把天下美女都收尽了,怪不得街上看不到美人了。。。。

网友:
国际电工貌似是个通用名称,它包括很多不同厂家不同商标的产品

网友:
测试过用的就放心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有一阵子红包不少,撸了几十个各种牌子的国际电工5孔插座,每个合着3~5毛钱。 ...

我也买了不少都没有超过1块钱

网友:
淘宝上的“国际电工”并不是牌子,实际上就像酸辣粉都叫“ 嗨吃家”一样,牌子杂得不得了。

网友:
我还攒了不少国际电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几个,感觉用在小功率电器上应该没问题。
不知道国际电工带usb充电的插座质量好不好 ...

没买过这样的 。

网友:
不是磷青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