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当刀具超速旋转时会发生什么?——看完本视频救你小命——

楼主(2021-03-27):
看到有朋友在23000转每分钟的电木铣上装超大铣刀,我不得不发贴提醒一下各位

任何刀具 都有最高允许转速 超过了这个速度就会因为离心力造成可怕的后果
盘片碎裂瞬间图片

下面是视频连接

https://haokan.baidu.com/v?vid=6981219737654843397

网友A:
速度快是关键,扑克牌都可以切割东西

网友B:
要不然角磨机为什么要装个护罩,还不是为了爆片的时候不会伤到头

网友:
四寸角磨机边缘线速度180公里每小时,大部分人这辈子开车都到不了这个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然角磨机为什么要装个护罩,还不是为了爆片的时候不会伤到头

角磨机不装护罩的人多了去了 角磨机不装护罩的人多了去了

网友:
听说如果速度够快,能日到自己.

网友C:
警告没用的,照样一大批人不肯安全操作,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警告没用的,照样一大批人不肯安全操作,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是

我这是通过网络救人一命 将来我就可以上天堂

网友:
见过有缺心眼把180角磨机接380伏,旁边经过看见已经晚了,一启动直接爆片,万幸只把我裤子打个窟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是通过网络救人一命 将来我就可以上天堂

相信你是好心   但是类似的事情营销号天天都在做  然并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信你是好心   但是类似的事情营销号天天都在做  然并卵.

我是良民 大大的良民!!良民 大大的

网友:
天下武功,无坚不破,唯快不破!

网友E:
电钻上加木锯片 装修时给洗手台柜后面开口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钻上加木锯片 装修时给洗手台柜后面开口的飘过.....

电钻才多少的转速,角磨机得有电钻的十倍吧

网友:
金工切削是看线速度的,直径大角速度要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快是关键,扑克牌都可以切割东西

气体都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磨机不装护罩的人多了去了 角磨机不装护罩的人多了去了

绝大部分人都把保护罩拆了,嫌它碍事!

网友:
如果仔细看视频最后一段,其实偏心带来的抖动带来的破坏力是导致破裂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这个视频里面的情况,离心力反而是很小的原因了。----仅限于视频的情况~~
当然,你的建议是正确的!

网友:
小鸟撞坏飞机的原理,一根针达到光速就可以毁灭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