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美的电压力锅(Midea MY-12CH403A)

楼主(2021-03-27):
这是前两天给我们搞卫生的阿姨修的,今天阿姨来搞卫生 专门和我说那个锅很好,才想起来我手机里还有照片,就是这个锅

哪来的故障是不上电,没啥说的开菊部

测量电源线到里面是好的

接下来要测定时器

这个接线当时多拍了几张照片 怕拆开装不回去

打开里面看看

没毛病 ,顺便清理一下触点

测量很好

顺着电路再找 ,发现发热盘中间的磁钢,这里应该是温控,不通了,那就继续拆

拿下来温控器

这两个铜铆钉儿也烧黑了

是140度的

某宝上一搜 ,有的

下单  等待中 。。
货到了 是这样的

用热风枪吹吹试试 ,怕万一买到假货 压力锅爆炸

吹的很热的时候就断开了

可以使用 ,装回去

那天中午用压力锅 烧了一锅方便面

谢谢观赏 !!

网友:
那里也有一个这个款式

网友A:
压力锅煮饭是不是比一般的电饭锅煮饭要好吃些,没有用过

网友B:
那方便面估计压烂了哈哈

网友:
前段时间修好了一台美的电饭锅,1000多元,那个比较高档,放气都是电动的。

网友C:
温度只有一重保护?应该多一个温度保护才安全点。

网友:
原来是老美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温度只有一重保护?应该多一个温度保护才安全点。

这货电源线上还串有个温度保险的,,

网友E:
高压锅压方便面,你也是个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力锅煮饭是不是比一般的电饭锅煮饭要好吃些,没有用过

压力锅煮饭是比电饭锅味道好些,最重要的是电压力很少排出蒸气,这就意味着省很多电能,因为把水烧成蒸汽需要很多电能,排出蒸汽就是扔掉了电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锅煮饭是不是比一般的电饭锅煮饭要好吃些,没有用过

阿姨说压力锅压出来的饭比电饭煲做出来的要好吃,她家有一个电饭煲 她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方便面估计压烂了哈哈

还好还好 ,没有变成一堆糊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只有一重保护?应该多一个温度保护才安全点。

坏的那一个是温控,锅底部的锅体上还有一个温度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电源线上还串有个温度保险的,,

是的 是的 紧贴在锅体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压锅压方便面,你也是个人才

修完了想试试压力 我手边儿没其他东西

网友:
美的的不错,家里的到现在还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力锅煮饭是不是比一般的电饭锅煮饭要好吃些,没有用过

是的。米饭要微压才好吃。

网友:
大电流触点就是容易坏

网友:
这种温控器中间部分能拆下来吧,能修吗?

网友:
高压锅煮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