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耐压测试仪打算DIY一个,有兴趣的进来看看

楼主(2021-03-27):
近日在隔壁论坛看到一楼主发了一旧帖,觉得他制作的耐压测试仪不错,很实用,平时测试一些常规的电子元件可能用得到,于是打算自己制作,在制作之前希望大家讨论一下方案,看哪样效果好,下面是我收集的一些资料,欢迎有意向的朋友讨论,谢谢
这是隔壁论坛看到的

这是我上网找的原理图

并找到了报废苍蝇拍电路板,打算用里面的变压器来制作,或者手头有一个升压变压器 大概5KV-25KV的 CD4型高压包,担心这款高压包电压太高了

网友A:
可以看看我做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999
后来又做了pcb 你要的话付邮送

网友:
建议楼主先确定目标:你要测哪个耐压范围的器件?
1.5KV以下的,高压源可以找个旧电蚊拍改,将电容并联放电改成串联放电(主要是增加内阻限制放电电流过大),再串个高阻值电阻就成了。

简单的说,就是高压源+分压网络(分开档位以适应表头的输入范围)+表头。

网友(2021-08-30):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我做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999
后来又做了pcb 你要的话付邮 ...

您好!能发张PCB板的图来看看吗?谢谢!

网友:
我也在筹备制作耐压测试仪,楼主贴的图一电路,我验证过,主要问题是在达不到限流作用,以1mA为例,当电流到1mA左右,电流不受控,直线上升。

网友:
采用2楼坛友的方法也实验过,我用的是分段骨架绕制的高频变压器,一次绕组取6T,二次绕组取3500T,接上电路,功率管发热巨大,几秒钟手都不敢摸了。555第三脚经10欧电阻驱动TIP41C三极管,三极管温度极高,实验电源电流上升到4A以上,后又在555第三脚输出增加图腾柱(8055+8550)输出接MOS管,效果依然没改善,管子发热巨大。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一次绕组数量太少,恳请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制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