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开卡工具Pretest要选择哪个?

楼主(2021-03-27):
一般都选择哪个?

0. Reference Original Bad (参考原始坏块)
1. Don’t Reference Original Bad (不要参考原始坏块)
2. reference run time bad (参考运行时错误)
3. Reference RDT Bad (参考RDT坏块)

楼主:
打算先开卡跑一遍RDT,勾选RDT Test,还需要再勾选 Check & Keep RDT 吗?

楼主:
打算先跑一遍RDT,勾选RDT Test,还需要勾选上面的Check & Keep RDT 吗?

网友:
我一般选1,字字字字

网友:
修2手盘选2,自用选1

网友:
选1就可以了/或者颗粒体质好也可以选2

网友A:
选一后不需要勾check and keep RDT,因为此时是没有RDT结果的。
量产才需要跑RDT,自用的话选1,去掉RDT test 前的勾就可以了

网友B(2021-11-11):
引用 网友A:
选一后不需要勾check and keep RDT,因为此时是没有RDT结果的。
量产才需要跑RDT,自用的话选1,去掉RDT tes ...

没明白,是先选 0 参考原始坏块,开RDT,跑完再参考RDT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是先选 0 参考原始坏块,开RDT,跑完再参考RDT一次?

先选1跑完RDT后选3开卡

网友:
0. Reference Original Bad (参考原始坏块)
1. Don’t Reference Original Bad (不要参考原始坏块)
2. reference run time bad (参考运行时错误)
3. Reference RDT Bad (参考RDT坏块)

先选1跑完RDT后选3开卡

网友:
看我发的教程

网友(2023-08-16):
看来就选2 用着再说了

网友C:
全新颗粒选0。
别的都开不出来或者颗粒已经清空的话选1。
跑过圈想把新增坏块加进去选2。
跑完rdt要开卡选3,顺便把底下check and keep rdt info勾上。

网友:
选1的比较多吧

网友(2023-11-08):
引用 网友C:
全新颗粒选0。
别的都开不出来或者颗粒已经清空的话选1。
跑过圈想把新增坏块加进去选2。

多谢分享

网友(2024-06-03):
引用 网友C:
全新颗粒选0。
别的都开不出来或者颗粒已经清空的话选1。
跑过圈想把新增坏块加进去选2。

我还是赞成13楼的这个说法

网友:
参考13楼意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