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荣耀V20顶配版,更换屏幕

楼主(2021-03-27):
这台机,碎屏很久了。

一直将就用。。。。。。

然后就用了酒精消毒,他就宕机了。。。。

各种花屏。。。。。

鱼线割开。

开了后盖。。。。。显示又正常了。

气人啊。。。。。。

螺丝为了不搞乱,用一个胶带固定。

上盖子

信号线断。。。。。。悲剧。。。。。

好在保住了指纹。

取下底部喇叭。

断掉的信号线

撕开电池。

取下电池。

全部螺丝。

清理一下喇叭灰

干净多了。

现在的主板,越做越小了。卖的是越来越贵了。

拆下来得中板。

楼主:
占个二楼先。
发货一天到。

送了工具?

左边原厂,右边买的。

拆机屏幕?不像啊。

原厂的,电容位。

买的,电容数目不对。

注意看,有个红色的进水贴?

买的信号线。

长度合适

排线也不对。

装吧。。。。。

清理电池双面胶,发现碎玻璃渣一块。

嗯。。。。。。先装机测试。。。。。总感觉不对。

测试屏幕没问题,但是。。。。。又发现一枚红标

清理中框硅脂

清理主板硅脂。

涂抹CPU硅脂

上主板

各种一骨碌装进去

开机,看他炸不炸就完了。

孙丽进入桌面。

前摄像头OK

后摄像头OK

导航OK

全装完。。。。多了一个这个金属片。。。。。

总结。。。。。。

总花费200。大家看值不值得。

另外听说深水东的屏幕,只能用3个月,3个月准废。。。。。大家怎么看?

网友A:
这回不用连夜站票坐火车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回不用连夜站票坐火车跑了吧

陈师傅血亏两百。

网友:
现在华为电池这么好拆了吗?

网友B:
敢把天玑800U卖2999只有荣耀了

网友:
仔细看完了,多了一个这个金属片  是怎么多出来的

网友:
看来网购2毫米粗细,304不锈钢微型螺丝,加上攻丝工具还是有必要的。滑扣后可以改大点螺丝修复。

网友C:
费不费看人品,值不值看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费不费看人品,值不值看心情

啊!老总说的很经典啊。

楼主:
感谢支持。有空一起喝茶啊。

网友D:
买屏还送金条啊。要是原来的屏没有花屏。还能拿去换个盖板,起码内屏还是原厂的,显示效果没有影响。

网友E:
转个AIDA64,安卓版,看看就知道什么屏了,肯定不是原装,不是BOE就好,再装个屏幕测试专家.APP,测下触摸按下力度,没变化就是垃圾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屏还送金条啊。要是原来的屏没有花屏。还能拿去换个盖板,起码内屏还是原厂的,显示效果没有影响。 ...

是的。

其实应该早就去换个盖板。就不会有进酒精的问题了。

对于我们来说,手机消毒,每天是必不可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个AIDA64,安卓版,看看就知道什么屏了,肯定不是原装,不是BOE就好,再装个屏幕测试专家.APP,测下触摸 ...

测试了下,指关节截屏可以用。

还是不去测试了。

已经装机,万一测出来不是原装,还纠结。。。。。。。

网友:
拆机屏幕的话可能原装,你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敢把天玑800U卖2999只有荣耀了

荣耀没处理器了,高通那边还没动静反正也是主打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