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接口是M2(sata协议) 的不知名固态硬盘128G不能格式化

楼主(2021-03-27):
接口是 M2(sata协议) 的不知名固态硬盘128G,三星的KLUDG4U1EA颗粒,用的主控PS3111-S11-S13,现在不能格式分,不能删除分区,也不能删除数据,重新插拔一下就恢原样。
用asmedia转接到USB口。不知如何开卡啊,用那个开卡工具?要短接的是USB转接卡带还是m2-SSD本身?

图1:M2加装USB转接卡。

USB转接卡的电路。要短接那几个点?  还是短接M2固态的某几个点
具体是那几个短接点我搞不清楚

请指导一下。

网友:
无解,换其他主控也难解,卖小姐姐自用也无人要

网友:
PS3111主控+三星颗粒/这个没玩过/估计没有固件吧/可以试着用PS3111那个MPT00L工具试试

楼主:
短接内存颗粒之后,能发现SSD了,但显示20MB
在参数设置输入密码123后,按侦测,出现第三图,flash id unknown.
第二图是双击SSD  通道flash ID,
请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