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爱德电饭煲

楼主(2021-03-27):
朋友拿来一个煮饭煲粥两用的说煲粥灯不亮不能煲粥。我一插电直接跳闸,拆开(难拆,地线用连片,用柳钉柳的,刚好发热板下的螺丝坏死,用上WD40费尽心机才拆下,几乎放弃)全拆才能拆出指示灯板,黄指示灯坏,5mm的,手上没有,只有2mm的黄灯,将就用着吧,二极管IN5408坏(热缩管包住,一拆开就断开两半),可能击穿漏电造成跳闸。并联两只装上或者会用久一点(用插簧压接,再套热缩管)

网友:
里面很干净啊,看样子没用多久。IN5408额定电流小了点,估计是热坏的,双并使用真的有必要

网友A:
谢谢分享。40年前的产品,居然用上了电子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40年前的产品,居然用上了电子元件。。。。

上面写的09款的

网友B:
话说LED也太便宜了,签到红包撸几包备着。换上的到底是1mm还是2mm又或者是3m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40年前的产品,居然用上了电子元件。。。。

爱德不是几十年前就改名叫三角了么?现在这个爱德???

网友:
三角是三角吧,爱德好多年有这个品牌,今年还买了一台爱德不锈钢电饭煲4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LED也太便宜了,签到红包撸几包备着。换上的到底是1mm还是2mm又或者是3mm的? ...

是 1mm,那里有签到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40年前的产品,居然用上了电子元件。。。。

指示灯电路板上印刷时间是201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