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哪位大神能帮我看看怎么开卡 2246XT 用什么工具?

楼主(2021-03-27):
哪位大神能帮我看看怎么开卡 2246XT Sandisk,256Gbit,SDIN9DW4_32G
开是能开,开完后一跑码就全是坏块了,有两块固态全是一个问题。

网友A:
你百度吧,得跑个RD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百度吧,得跑个RDT试试

我是小白,不好意思 ,DRT是什么?怎么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百度吧,得跑个RDT试试

不好意思 ,我是小白,RDT是什么意思 ?怎么跑?

网友B:
2246XT+闪迪颗粒都是跑不了校验的/这算是个BUG/不用管它/PRETEST这个选1能开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6XT+闪迪颗粒都是跑不了校验的/这算是个BUG/不用管它/PRETEST这个选1能开过就行 ...

请问一下,您说的这个PRETEST选项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6XT+闪迪颗粒都是跑不了校验的/这算是个BUG/不用管它/PRETEST这个选1能开过就行 ...

找到了,正在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百度吧,得跑个RDT试试

找到了,正在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6XT+闪迪颗粒都是跑不了校验的/这算是个BUG/不用管它/PRETEST这个选1能开过就行 ...

不行啊大神,用您的方法,就只有30个G了,还有也是还有不少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百度吧,得跑个RDT试试

我跑了个RDT,出来32个坏块,不过开卡后还是有不少坏快。

网友:
同问,能开,但是坏块多,应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百度吧,得跑个RDT试试

大神,这个方法好!!!一块跑好了,一块跑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