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闲鱼白光fx951拆解图,是卖家放的,大家看看有问题吗

楼主(2021-03-27):
看了他其他东西,都是和工具无关的其他闲置,价格420

网友:
看不出真假 但是可以告诉你这个型号很多高仿 特别多 因为造假利润高 无代价

网友:
应该是真的,假的做工没这么好

网友A:
主机外壳成色一般,,是正宗A15的日本货,但我要求更完美,,,手柄最好9501,,,成色最好新点,,,手柄支架一定要有,,,发热芯子,,K,,WB2,C4 ,C2,D12差不多了,,关键你这多少钱?

网友:
原装的,但是目前按价钱和性能,203H也可以呀,国产也好用

网友B:
什么价啊。家里有一套也想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外壳成色一般,,是正宗A15的日本货,但我要求更完美,,,手柄最好9501,,,成色最好新点,,,手柄 ...

这个420 有问题吗 毕竟用了挺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价啊。家里有一套也想出。

什么价?成色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420 有问题吗 毕竟用了挺久了

300合理些

网友:
电路板看着挺工整的,里面做工看着还可以!应该是真的吧

网友:
做工真的不错

网友C:
板子应该是真的,数码管哪里是不是焊过,这个形状的方便在开关在顶部,我买的双口开关在后面,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应该是真的,数码管哪里是不是焊过,这个形状的方便在开关在顶部,我买的双口开关在后面,不方便 ...

真的  原厂的数码管也是这样的

网友:
是正品,420挺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420 有问题吗 毕竟用了挺久了

420,真品价钱很好了。这个手柄没见过。一般这种型号的手柄,握持部位是海绵的。有种型号手柄上部细黄线的部分带指示灯,表示手柄带电发热,这个没有。相比9501手柄,这个更轻巧舒适,但不耐摔打。烙铁架带休眠功能就大概率是真的,但是没见到烙铁架。

网友:
主机含手柄这种成色报这个价格已经算是可以了,2011年入的二手942和全新912手柄没送T12头整套合起来都要500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20,真品价钱很好了。这个手柄没见过。一般这种型号的手柄,握持部位是海绵的。有种型号手柄上部细黄线 ...

这个是2028,好像也还不错

网友:
原装的,没错

网友:
PCB板原装不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价啊。家里有一套也想出。

哥们,卖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