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MAX7219驱动数码管显示(码表)

楼主(2021-03-27):
初玩MAX7219驱动8位数码管,遇到了一些问题,反复找资料,却没有说这类问题的。只好自己试。弄了好长时间,最后歪打正着弄好了,这里分享一下,避免新同学走弯路。

第一个问题:驱动没问题,但数码管不显示,乱跳
按照手册的电路接好,

用Arduino 和 51单片机驱动,都不能正常显示,表现为不显示,或者乱跳。
最后,在芯片VCC和GND之间,接了一个104(0.1uF)和一个105(10uF)电容,可以正常显示了。

判断是供电不好,滤波一下就可以了。

第二个问题:数码管显示与共阴管的码表不一致
还是手册,在不使用BCD编译的情况下,试用最常用的共阴码表,结果显示错乱。

第一张图中段码对应数据是错误的,正确的应该是 D7-D0分别对应 DP  f  a  b  c  d  e   g

第二张图中注意数码管与寄存器地址对应关系,
0x01对应Digit0即第1个数码管
0x02对应Digit1即第2个数码管
......以此类推
最后,0-9-F 的码表应该是
char code table[]={
0x7e,        //0
0x18,        //1
0x37,        //2
0x3d,        //3
0x59,        //4
0x6d,        //5
0x6f,                //6
0x38,        //7
0x7f,           //8
0x7d,        //9
0x7b,        //A
0x4F,        //b
0x66,        //C
0x1F,        //d
0x67,        //E
0x63                //F
};   //共阴

也许是我没有研究好数据手册,高手请无视此贴,仅供单片机初学者参考

下面是我的数码管与电路

楼主:
经检查,第二个问题是我自己数码管脚位画错了,手册脚位没问题,特此澄清

经检查,第二个问题是我自己数码管脚位画错了,手册脚位没问题,特此澄清

经检查,第二个问题是我自己数码管脚位画错了,手册脚位没问题,特此澄清

网友:
都是一步一步提高的,我也是经常遇到一些问题的小白。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也是你息的Layout的问题,电源和地线走这么细,GND覆铜根本没有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也是你息的Layout的问题,电源和地线走这么细,GND覆铜根本没有起作用 ...

这个测试板子的图,后来又做了一板,线路没有问题
后来在两个板子上焊接上电容,就都好了

所以,最好再7219电源入口加滤波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测试板子的图,后来又做了一板,线路没有问题
后来在两个板子上焊接上电容,就都好了

这个坑我已经踩过了。

看那4个黄色的补焊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坑我已经踩过了。

看那4个黄色的补焊的电容。

只是在网上找不到说这个问题的,都不提。。。

ESP8266+RX8025时钟

网友:
18脚电阻改大点,默认10K总觉得显示部分闻着有股烧焦的味一般我用那47K---100K

网友:
既然都上单片机,用2片HC595做岂不是更好? 成本也低多了

网友:
用1628之类的,

网友:
MAX7219好用是好用,但是太贵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