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熊电热水壶YSH-C15F1,进水炸了,拆修

楼主(2021-03-27):
家里的小熊电热水壶YSH-C15F1,进水炸了,拆修,换了炸黑的2个400V2.2UF电容和一个开路RR1电阻10欧,修好了

网友:
就是一个可控硅调温的电水壶,高的神复杂,故障不断就难免了。

网友(2021-08-29):
不懂的话阻容降压都难,懂的话单片机都是小菜一碟了。

网友:
不像进水导致的,倒像电容自己漏液导致的。

网友:
还以为是 玻璃壶体 炸了。

网友(2022-01-18):
我的能通电,但是触摸不起作用了

网友(2023-01-19):
不像进水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