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60w的白光外热络铁品质如何啊

楼主(2021-03-28):
60w的白光外热络铁品质如何啊

网友A:
如果是正品,相当的好用。

网友:
白光绿柄503G 原装EB咀寿命长到变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正品,相当的好用。

怎么买到正品呢 天猫京东旗舰店没问题吧

网友:
好点的普通外热,至少功率和绝缘度要够,搞个原装白光或goot头子装上 一样的效果 价格也更便宜  。核心技术就在烙铁头。

网友B:
发热芯也是重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热芯也是重要的吧,

正规的外热发热芯 也是双线圈 多层云母纸 ,使用上和进口的区别不大。发动机给你造 ,相机也给你造 ,电视也给你造。、、、、 普通的外热烙铁头 就是不让你造。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