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什么电烙铁好用?个人认为....

楼主(2021-03-28):
什么电烙铁好用?
1,普通十几块的电烙铁
2,稍微比普通电烙铁好点的恒温电烙铁
3,各种焊台(如936,t12,高频焊台之类的)

个人认为如果不是很精密的电路板,芯片之类的用十几块或者恒温电烙铁即可,只需要平时稍微保养下烙铁头!
如果要进行精密板子,芯片(特别是对静电敏感的)直接上焊台就好,挑选品牌,口碑好的!

网友A:
在一般杂乱的维修使用中.其实最普通非恒温烙铁使用最有优点.通电加热后温度升得较高.一些略大的焊点在高温下很快化开.给后续开了方便.而恒温的烙铁则要化上一会.有点烦人.

网友:
不用感慨,有钱上高频,没钱就普通烙铁,有时间精力就自己组T12比较稳妥。长时间维修的就用936,耐艹。

网友B:
我只有普通电烙铁,还是两线插头的那种。这个电烙铁。焊点大东西还行,但是一些小型电路板什么还是不敢用,也不知道是静电还是漏电,老烧板子,所以一直有个疑问,考虑把两线插头直接改三线插头,外壳接地线会不会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一般杂乱的维修使用中.其实最普通非恒温烙铁使用最有优点.通电加热后温度升得较高.一些略大的焊点在高温 ...

那你是没用过大功率恒温

网友:
精密焊接请用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普通电烙铁,还是两线插头的那种。这个电烙铁。焊点大东西还行,但是一些小型电路板什么还是不敢用, ...

测试烙铁有没有漏电用万用表测量,电笔一下便知,焊精密部分最好烙铁可靠接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烙铁有没有漏电用万用表测量,电笔一下便知,焊精密部分最好烙铁可靠接地! ...

万用表要怎么测烙铁是否漏电呢?用普通的电笔测吧,这个有点感应电它就显示,这样感觉不靠谱吧,还有从烙铁外壳直接拉根线接地线这个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要怎么测烙铁是否漏电呢?用普通的电笔测吧,这个有点感应电它就显示,这样感觉不靠谱吧,还有从烙 ...

由于种种原因,接地很难保证绝对可靠,如果担心静电坏板子,可以考虑无绳烙铁,现在有不少卖的了,也可以自制,或者用工具电池供电,可以可靠避免静电危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要怎么测烙铁是否漏电呢?用普通的电笔测吧,这个有点感应电它就显示,这样感觉不靠谱吧,还有从烙 ...

只要烙铁本身不漏电,接地就可以消除感应电,静电之类的吧!测漏电可以用万用表交流电档位(红表笔接触烙铁,黑表笔接触地线或零线看看是否有电压!简单的测量判断下,不是很精准)如果真的很精密的东东就上焊台啰!为了保险还是接下地线!

网友D:
936之类的就不要推荐了,开机太慢,加热也不好, 快克203 或者 白光951(T12类的都可以)选一个入门,如果资金能支持的上JBC.

技术特别好的可以无视烙铁,见过焊接牛人用一把非常老的进口普通烙铁,加上D型头,焊100多脚的密腿芯片如行云流水,毕竟人家靠焊接吃饭的.

我从936--203--951,现在用 正点原子的 T12焊台了

网友:
还结论,有米上JB啥的牛逼货,一般人150W高频+T12能通吃90%应用场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936之类的就不要推荐了,开机太慢,加热也不好, 快克203 或者 白光951(T12类的都可以)选一个入门,如果资金能 ...

936要1321发热芯、双IC、足60W变压器的,打开电源开关,搬好椅子坐下就能焊了,我的936焊台开机功率都能过载到80W以上,不过现在卖的基本都是缩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936要1321发热芯、双IC、足60W变压器的,打开电源开关,搬好椅子坐下就能焊了,我的936焊台开机功率都能 ...

单IC  A1321发热芯 936  升温速度也不错 https://b23.tv/NK0jOV

网友:
用过几种烙铁,自从用上奥科500之后再没换过,只是大焊点用白光838。

网友:
大焊点的话就用高频。。快克205就不错。

网友:
我用JBC了。。特大焊点就开奥科,精密的就开JBC

网友(2021-04-29):
这个随着时间推移结论也不一样,前一个回答感觉T12还可以,现在不行了,准备上个BC了, T12的不论 白光203还是 正点T12感觉功率还是有点不够用

刚入行时买过奥科的焊台,不论500还是900,都感觉不好用

最近看了不少JBC, 便宜的国产 拓尔,整套不超过1000块, 还有些diy的板子加开关电源, 5 600就够了, 原厂的那就贵了,轻松超过2000

网友:
家里顺便用下的,建议锂电白光。

网友(2021-09-11):
引用 网友C:
那你是没用过大功率恒温

呵呵.坛里我岀掉过快克205一台203二台.

普通烙铁在业余中空烧较多.空时温度高.头子热容量大了.焊点在高温下很快熔化.所以普通烙铁不是一无是处.唯费头而巳.

对于不计较价格.体积.要求精密操作.那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