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晒管件价格 顺路求教PPR内丝 不锈钢的那种能用么 比联塑便宜一多半

楼主(2021-03-28):
最近铜涨价 电线翻倍了价格
想着管件也涨价 比如PPR 内丝之类的
然后 之前家里一套房子的总水管阀门坏了 自己修的  就是淘宝 那个叫 暖科买的 外丝活结PPR 用着还行
他家管件有铁的 铜的和不锈钢之分

铜最贵 铁最便宜 不锈钢的中间位置

这不是 家里房子19年装修一半 疫情就没弄 (帝都的房子空了2年 房租亏了2年 也损失不少)现在开始 水电开工了  请的小工开槽 自己放线管水管 再请人铺地板

问题来了

管子不贵
帝都价格
联塑 PPR 水管 20×2.8  4分的  4米一根13
25应当也是2.8吧 反正都是热水管   4米一根19

联塑 PVC线管
16mm的 3米一根  33根一包   85元
20mm 的 3米一根  25根一包  85元

这些价格都不贵

但是 品牌的管件接头比较贵
比如 电线管接头 我就是淘宝买的 浙江衢州产的  直通 为主 吊码之类都是 这无所谓  用PVC胶水粘一下   接头 估计没问题

但是 水管接头问题来了
比如  PPR 4分内丝 直通 弯头  联塑市场里都要5块钱  淘宝最便宜也要4块钱出头
可是 比如上面说的 暖科的   铜的1块9  不锈钢才1块5

我买了20块钱的样品 各种都有   发现做工也不错啊

至于 没有金属内丝的那种直接头 弯头 倒是 联塑和暖科的差别不是很大 顶多差一倍
但是只要有铜的 就差距一倍多 和不锈钢的比差3倍价格了

而且品牌的 都没不锈钢的
那边也说不锈钢也会生锈 但是铜也不是会生锈么

最主要我觉得不锈钢的 强度高 不容易滑丝吧 相对铜件而言

只是毕竟隐蔽工程 用那个 暖科之类的小品牌的管件有什么隐患么

算算  联塑的管子 和 暖科价格基本一样  甚至便宜点 同厚度的 反倒管件  暖科的便宜联塑的贵2-3倍

让我有点点小纠结了

用啥呢
我倒是想好了  外地买的那个便宜房子 无论走明线 暗线  都用便宜管件  不锈钢的就好
只是这帝都的房子 咋整   总觉得 小品牌大品牌 不都是PPR么 能分出个啥三六九等呢/b

网友:
都在帝都买房了,差那点钱???

网友A:
      不锈钢和铜的都可以的,只要不是那种碳钢的就行,碳钢容易生锈,管子一定要加厚的,不能用薄的,PPR管道坏的地方一般都是管子曝水,接头部分很少出问题,只怕碳钢那种生锈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和铜的都可以的,只要不是那种碳钢的就行,碳钢容易生锈,管子一定要加厚的,不能用薄的,PPR ...

谢谢 看来山东产的  PPR管件没啥问题了 我觉得不锈钢好 尤其现在铜价上涨 不锈钢虽然201的 也比铜靠谱

网友B:
我亲戚家用的ppr管件,内外丝是那种铁镀黄铜的,看起来金光闪闪也不错,但是3~5年后就开始滴水靠修修补补将就用,哪成想去年开栓供暖而人又在外地,就有接头丝扣崩裂,泡了全屋淹了楼下,赔偿楼下4~5万元外加赔礼道歉,原来那丝扣金属壁厚很薄很窄,锈蚀一点点就丝扣断裂,金光闪闪镀层毛用都没有,现在是人在阀开人走阀关防止余下的那些丝接意外爆裂。
所以不管啥材质的管件都要合格才成,而大品牌应该比较合格,小品牌不保证合格,对于水路暖气路来说稍有闪失就很麻烦很损失,不可不小心。

网友C:
估计楼主也就是想用3年左右就要敲掉重来的。
不然怎么会连201都敢用。

他标201,实际上我估计是不符合201标准的。
估摸着比铁的稍微好点。

楼主真的是不舍得小钱,回头要花大钱的。

网友:
实际历经觉得还是黄铜的螺纹相互配合的好一点,不容易渗水。不锈钢也许是材质太硬,螺纹配合处反而容易渗水。

网友:
铜的吧,水管及配件的钱不要省,后面出问题很麻烦,所有隐蔽工程的钱都不要省,一分钱一分货,一块钱一毛货,肯定是不一样的,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亲戚家用的ppr管件,内外丝是那种铁镀黄铜的,看起来金光闪闪也不错,但是3~5年后就开始滴水靠修修补补 ...

想了想还是买 联塑的管件了  其他一楼的房子想便宜的不锈钢的也行 漏水也影响不了别人 楼上的房子还是用好点的 管件 避免漏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也就是想用3年左右就要敲掉重来的。
不然怎么会连201都敢用。

想了想还是买 联塑的管件了  其他一楼的房子想便宜的不锈钢的也行 漏水也影响不了别人 楼上的房子还是用好点的 管件 避免漏水啊

网友:
联塑 PPR 水管 25×4.2

网友:
如果有可能,尽量用铜件。不锈钢管件,怎么说呢?真正的不锈钢由于耐高温,加工不易的,不会比那此黄铜件差多少的。大部分都合那些镀镍不锈铁差不多,我反正不想信什么不锈钢的管件!

网友:
前两天装修要买管件,心想埋墙里要用好一点的,买日丰的!狗东马宝旗舰店一个内丝弯头40左右!我默默的去买便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