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胜利890c+主控坏了 有大神可以教下怎么用660硬芯替换吗

楼主(2021-03-28):
表坏了有人知道芯片程序怎么写吗?淘宝卖家说芯片是空白的!有会的分享一下啊?

网友:
换了之后还要校准,可以联系售后寄修。

网友:
如果有焊盘当然可以,先把鸡屎片铲掉,然后焊上去。关键是MCU表要烧固件,联系商家看能不能提供烧过片的IC,不然就只能扔了

网友:
重新买个就是了,不行淘个2手的

网友:
这玩意不值钱,闲鱼50-70块钱  返厂维修也可以,付个邮费就行

网友:
个人修不了的,用的是DN1106芯片或者是12P66芯片,一次性烧录芯片厂家烧录的版本不同,功能键位置也不同。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还是希望有大师出来破解啊

网友:
这个没必要自己修,胜利仪表有售后,寄过去只需要来回的快递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