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二年常光顾回收站 家里垃圾成堆了

楼主(2021-03-28):
这二年常光顾回收站,收了一堆电脑垃圾,都卖了5,6个主机了,现在卖掉上门收20.去回收站卖30,从疫情开始沒怎么去了,城里的铁路拆了在修大路,沿线三四个回收站全失踪了,

网友A:
这要叫成堆的话,我家就叫收破烂的

楼主:
刚数了下家里有十几台了,,,还有些只是板U条放在盒子里,,只能慢慢卖慢慢送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叫成堆的话,我家就叫收破烂的

这只是一小部份

网友:
桌面这么干净,这根本不算垃圾成堆

网友B:
家里很少用台式机了,功耗太高,不玩游戏笔记本电脑就好了,省电,省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家里很少用台式机了,功耗太高,不玩游戏笔记本电脑就好了,省电,省地方 ...

只是笔记本电脑风扇轴承太坑,我的清华同方笔记本电脑风扇上好几次专用润滑脂还是异响,最后发现铁芯摩擦转子,好多是非标准风扇轴直径,网上买的美蓓亚和NSK微型滚珠轴承,孔径1毫米和2毫米都替换失败。台式机有好多双滚珠轴承风扇配件很好买到。

楼主:
笔记本电脑屏太小,,,一体机很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笔记本电脑风扇轴承太坑,我的清华同方笔记本电脑风扇上好几次专用润滑脂还是异响,最后发现铁芯摩擦 ...

笔记本还是用大品牌吧,联想、惠普、戴尔都不错

网友:
都有啥配置的,二代三代I3这级别的几个钱?

楼主:
书桌上的二个垃圾,60的戴尔N5010...20的联想S300,一个刷剧,一个上网看看论坛,原来电脑主机一大坨,放杂物间了前面铁网都生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电脑屏太小,,,一体机很适合

我也这样觉得。 笔记本屏幕太小了。 和大屏的台式机显示器, 用起来的感觉还是有差距的

楼主:
这个黑大个主机2015年装的一个四核i5游戏主机,有二年没用了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桌上的二个垃圾,60的戴尔N5010...20的联想S300,一个刷剧,一个上网看看论坛,原来电脑主机一大坨,放杂 ...

台式主机不如挂闲鱼上换钱

网友:
去矿坛卖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数了下家里有十几台了,,,还有些只是板U条放在盒子里,,只能慢慢卖慢慢送人了,,, ...

收个显卡,

网友:
看样子型号有点老,收购回来不值钱啊。现在起码都要I3双核以上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桌上的二个垃圾,60的戴尔N5010...20的联想S300,一个刷剧,一个上网看看论坛,原来电脑主机一大坨,放杂 ...

这个大机箱还不错,可以改装成为自己DIY的电脑主机,空间大、散热好。

网友:
新的笔记本装不了win7 win8 ,旧的笔记本速度太慢,还是寨板+大船服务器CPU+大船ECC内存来的好,10核20核32G,64G随便组,耗电无所谓了

网友:
机箱打理打理,还能继续用,其他有可能落伍,这个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