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洗衣机电源板如何除胶?

楼主(2021-03-28):
洗衣机电源板,荣事达滚筒。被灌胶了,是软的。机子已经换版修复,这是拆下的旧版,就是想研究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故障,因为之前换了两个电解电容,但是仍旧是时好时坏,所以想彻底搞明白原因。
已经清理了四周的胶,但是无法从塑料壳子里拿出来,所以向高手请教。先谢谢!

网友:
拿镊子慢慢刷呗

网友A:
  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局部小面积的用一字起子剔除。

网友:
铲过一次表示这辈子再也不干这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局部小面积的用一字起子剔除。

我就是这么干的,只是底部大面积的胶与塑料外壳不易分离,并且还有贴片元件在背面,必须把板子从壳子取出才好检修。真的不好处理。

楼主:
这是背面,上次维修开的天窗

网友:
不用全部除胶啊,怀疑哪里有问题,局部除胶就行。可以用一字批慢慢别开整个板子。

网友:
这个无奈,可以先加热软胶若內软化就加热除去,若加热不软化只能先锯掉塑料座一个边,再刀片切开软胶层。

楼主:
好了,已经出来了。

网友:
我那台海尔, 那些胶老化变成液体滴出来, 机子没坏,但最后还是整台换了。 那些胶太粘了,滴出来后很难清理。

网友B:
遇见这样的板子,有新的直接换吧。修板子还没除胶的时间长,浪废时间。

网友C:
板子正面右下焦黄的那块是啥情况,电阻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见这样的板子,有新的直接换吧。修板子还没除胶的时间长,浪废时间。
...

机子已经换板修复,现在是想拆开检查一下,以便搞清楚故障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正面右下焦黄的那块是啥情况,电阻烤了?

是滴,有两颗563的贴片电阻,发热烤黄的。但是测量电阻值是正常的。上面图中开天窗的地方就是那俩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遇见这样的板子,有新的直接换吧。修板子还没除胶的时间长,浪废时间。
...

就算修好了,没了胶的保护,也用不长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修好了,没了胶的保护,也用不长久

这次主要是找原因,以便以后维修时参考。局部维修后肯定要灌胶处理的。

网友:
只要能抠得动,慢慢抠即可,不能着急,一般不建议用锋利的刀,最好用一字小起子抠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算修好了,没了胶的保护,也用不长久

也是洗衣机电脑板挖开胶,换了可控硅和瓷片电容后没补胶,用到至今有10来年没啥事,可能跟洗衣机放在干燥地位置有关。

网友:
这个上面的胶是软的,还是好弄

网友:
我家的也是,局部清开,换一个可控硅,用了六七年,没事,去年,其它胶自动融化了,弄得到处都是,也是清得很烦,用洗洁精清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