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KOMAX玩具电磨

楼主(2021-03-28):
拆个玩具电磨,这玩意改锂电行不?,上一节动力18650。

网友:
电机好像是12V的吧,12V要3节

网友:
空间不够,单锂,还得有个升压模块

网友:
12伏电机也能改,不过得拆开绕组,然后改成三股线圈并联手绕,驱动板工作电压不太好改,有可能需要换启动电压更低功率管,换供电芯片等。

网友:
用9伏1安开关电源,正常带动。我嫌12伏的速度太快了,精细打磨。

网友:
换个280电机最省事

网友(2024-08-21):
这个我试过, 18650放不下. 最大18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