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数字万用表输出电压探秘与推测

楼主(2021-03-28):
多数玩具表都是用6F22电池
导致,升压改电讨论得热火朝天
在数码之家学习过程中发现一篇奇文
他逆行到达了印度,修改表自身的电源管理
那么到底玩具表需要多少伏供电呢?我们先来看需求

前几日,因测试igbt 大家都说需要指针万用表,它10k档才有9伏特电压,那玩具表6F22的9伏,我曾天真以为有输出,真实情况,请看下图

200欧姆 2.8伏特

2000欧姆 2.8伏特

20千欧 跳降到2伏特

200千欧 继续降低到1.4伏特

20兆欧 电压降到无法观察 从电阻值判断工作正常

200兆欧档 电压微小回升不大

我的结论,数字表只是延续行业习惯而采用9伏特电池,甚至说,对用户的心理暗示,本质上3伏特满足需要,今后,可放心购买两节AA电池的玩具表了

网友A:
再用数字表测一下指针表看看

网友:
你要搞清楚 数字万用表的原理 ,数字表欧姆档原理是测试V+与com极之间基准电压2.8v,在不同档位在被测电阻上分压的电压来得到被测电阻值的,200档内部分压电阻100Ω左右,200K档分压电阻150-200K,到200M分压电阻要几百M,你模拟表10V档内阻100-200K ,你计算一下分压后电压就一点不用怀疑了

网友:
虽然这个是3V的,但是楼主还是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表的内阻。记忆中指针表的直流电压档内阻是20K/V也就是10V档才200K内阻 ,和数字表大内阻一串,自然分压就越来越低了。

网友:
你这样测量到的只是分压后的电压,而不是电阻档的实际使用电压。按数字表的原理,电阻挡的所有工作电压都是一样的。你这个测量是将指针表的内阻串入后的结果。

网友:
测这个不应该用高内阻的电压表吗?

网友B:
数字表电阻档开路和满量程电压与供电电压没有一定的关系,
289、87V开路很高,欧姆档或许有20多伏(289的50欧档,厂家特意刀位放最后,这么高的电压只是为了恒流测电阻)
9V供电的UT71电阻档开路只有0.45V

玩具表的高电阻挡开路电压,用10M内阻的数字表只能测出一半的电压,楼主的指针也就测不出多少了。

现在玩具表的电阻档和二极档对付常用零件基本OK,
碰到需要高电压或大电流的,左手多拿节9V就是了

再不放心就用一节18650加电阻搞定

这是肖特基二极管,用二极档就可搞定,不必这样测试
上面的测试只是说明 15V R10K档的MF47基本搞不定

而玩具表的电阻档开路1V 可轻松搞定,
所以说不要念念不忘9--21.5V的R10K档而遗忘玩具表的电阻档有时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表电阻档开路和满量程电压与供电电压没有一定的关系,
289、87V开路很高,欧姆档或许有20多伏(289的50 ...

很实用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用数字表测一下指针表看看

精彩回复,指针万用表两种电池,都没有,它10千欧档电压我知道是9+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表电阻档开路和满量程电压与供电电压没有一定的关系,
289、87V开路很高,欧姆档或许有20多伏(289的50 ...

老师好
您是把数字表研究透了
有自己的很多好的小技巧

您这个宝贝,您发个介绍的帖子好吗?

这个鳄鱼夹从这里开口是您发明的吗?太巧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用数字表测一下指针表看看

指针表的表笔电池爱乐普到了
用爱乐普它的寿命,我去世了,它还安好

由于数字万用表的高内阻,测得,指针表10k电压是3+9的电池理论实际电压,其他电阻档输出电压都是3伏特电池的实际电压。

看出,高阻抗威力,指针表内部每个档位的电阻,都被忽略不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