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路过的大佬请六部,请指教一下,笔记本电脑可用内存越来越少了

楼主(2021-03-28):
笔记本电脑 安装内存4G 可用1.66  之前是1.99,越来越少了,试了很多办法都不行,还是1.66G. 因为安装了很多重要的软件,换系统不考虑在内

网友:
微信占了400多M,未使用时不应该常驻内存吧~

网友A:
应该是集成显卡,去bios设置一下,去掉自动,设置小一点就行了。

网友B:
需要的软件你要全部开启?就不会关闭只留用的一二个吗?

网友C:
笔记本电脑配置型号看看

试过哪些办法?

网友:
32位系统是瓶颈,换64位内存随便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的软件你要全部开启?就不会关闭只留用的一二个吗?

硬件预留内存太大了,导致可用内存大大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集成显卡,去bios设置一下,去掉自动,设置小一点就行了。

戴尔笔记本,进BIOS找不到设置的这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电脑配置型号看看

试过哪些办法?

百度的试过 msconfig.exe 这个也不行,进BIOS设置集成显卡缓存,也没找到

网友:
你这个是核显吃掉了内存 要去BIOS内调整

网友:
打开启动软件设置禁止不需要开机自动启动的软件,杀毒软件和安全软件在安全使用状态下可以关闭退出节省内存。

网友D:
1、开机按F2或Del键进入BIOS
2、找到Northbridge/Chipset Features/Advanced Chipset Features/Peripheral Settings这一类的名称的主项,进入。
3、找到Intergrated Graphics/Built-in Graphics/这一项,千万注意不是Graphic Sequence这个设置。
4、找到Buffer Size/Shared Memory这一类设置,未修改前一般此项的值是Auto,回车,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自己需要的大小就是了。

网友:
换64位系统将能解决了

网友:
电脑系统用久了还是要恢复下,,手机同理,64位并加大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开机按F2或Del键进入BIOS
2、找到Northbridge/Chipset Features/Advanced Chipset Features/Peripheral  ...

我试试

网友:
360卸载掉,换个其他滴

网友:
部,请指教一下,笔记本电脑可用内存

网友:
一般来说这种问题都是跟操作系统有关,只有2G可用跟1有关,只有3.3g可用跟2有关。

网友:
推荐个治标不治本的软件:MemEmpty,根本上还是要买内存条。
之前在 XP 上使用的,实测我 Win10 x64 也可以用。会强制系统进行内存垃圾回收,实现清理。

我 Win10 x64,8GB 系统下,内存余量显示不正确,但不影响释放效果:

网友:
解决问题的根本大法就是你不愿选择的即重装系统以及加装一条内存。至于什么重要软件难道不能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