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做个ATMEGA328P烧录座

楼主(2021-03-28):
仿制个国外开源小玩具,老外用的328p单片机
dip封装的,做个烧录座吧

画图

打板回来

焊接

没有牛角座了,就用排针替代

十块钱的烧录器

接上电脑

识别成功

烧录下

成功

网友:
厉害了,有空仿一个

网友:
我最近做的是attiny13的烧录座,
立创打样的, 效果很满意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对于很早的像AT89C51这种芯片,烧录座是必须的,AVR这类芯片基本都能在线编程,画板子时留个6脚排针的位置就行了。

网友:
不错 批量挺方便~

网友:
z直接板子留个ISP编程座子。

网友(2021-08-10):
楼主可以把打板文件分享下么?不会画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