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BOSCH AQT33-11博世洗车机声音不对,拆开看下

楼主(2021-03-28):
最近听着声音不对,好像转子那里有问题,拆开看一下

外壳拆开看一下内部

两档旋钮开关有一个微动开关,水压不足。启动机器水压足够停机,遗憾没有软启动

看一下快插接口原理

金属散热风扇

铜线电机线径够粗,换向器果然发黑了,电刷是型号383  厚6.38宽11长18单位mm

高压柱塞泵

串接电感
问题不大,以后用细砂纸抛一抛转子就好了,装好

发现小问题及时拆,以免后悔莫及哈哈

网友A:
感觉根毅力那些100多块的没什么驱动,现在还是买感应电机好的点噪音安静太多了,串激的经常用电刷模式,铜触也磨损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叫栓柱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叫栓柱泵啊

没听过这名字,不好意思解释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根毅力那些100多块的没什么驱动,现在还是买感应电机好的点噪音安静太多了,串激的经常用电刷模式,铜 ...

此类电机就这样,没有软驱动,会淘汰的

网友:
还是感应电机的好。

网友:
碳刷电机的  不耐用

现在 单相感应电机不错   噪音小  体积大点
泵头 都是柱塞泵

网友:
建议不要随意改动工具 仔细看看再下手啊!!!!!!!!!!!!!

网友(2021-07-11):
换向器发黑不是正常的吗?打磨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叫栓柱泵啊

这种是柱塞泵。

网友(2021-09-15):
这是哪个山头的?

网友:
我只知道这个颜色的机器定位是家用级别。

网友:
这么粗的漆包线,真是铜的吗?!

网友(2022-05-29):
谢谢分享,正好有一个,收藏备用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类电机就这样,没有软驱动,会淘汰的

串励式电机,体积小,转速高,功率大,
鼠笼感应式电机,体积大,

网友:
绿色的 博世

网友:
洗车也高大上

网友(2024-03-14):
学习学习,正好有台楼主一样的博世洗车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