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四线内阻仪、毫欧表,个人DIY作品

楼主(2021-03-28):
入手一台电池内阻仪,个人DIY作品。用料不错,初试精度还行。美中不足没有贴膜,商家提供了面板贴纸模板图,有谁知道在哪可以定做这个的?
飞利浦剃须刀原装 汤浅1.2V镍氢电池。替换下来的,用OPUS智能充电器激活过之后看看内阻吧

楼主:
PBV 2.2mΩ 0.5%精密四线电阻

网友:
我买的那个MOS管时间模块,外壳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捷配和嘉立创都能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PBV 2.2mΩ 0.5%精密四线电阻

多少钱买的

网友:
卖吗?多少一个

网友B:
贴纸的话,量好尺寸自己画吧……找个本地的打印店就行,不过需要自己打孔

网友:
郑州的吧?好像也200左右吧!
没有觉得比成品机好在哪里

网友C:
谁能讲讲这东西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能讲讲这东西原理

内阻表采用标准四线测量 1KHZ正弦交流相位检测技术,测量回路等效电阻(非阻抗),避免元件自身容抗感抗的影响,测量精度高,在测量微电阻能完全避免因接触电势温差电势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同时以较小的测试电流避免电流的热效应影响测量结果。

楼主:
内阻表采用标准四线测量 1KHZ正弦交流相位检测技术,测量回路等效电阻(非阻抗),避免元件自身容抗感抗的影响,测量精度高,在测量微电阻能完全避免因接触电势温差电势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同时以较小的测试电流避免电流的热效应影响测量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纸的话,量好尺寸自己画吧……找个本地的打印店就行,不过需要自己打孔 ...

商家提供了面板贴纸的模板图,不过是PUB格式的文件,需要用office 2007里自带的Microssof Office publisher 软件编辑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

内阻仪不像万用表那样量产,用的人少所以价格商家、厂家说了算。210元也不是很贵

网友D:
看过这表的测评,挺牛的,比YR1035+还精准。

网友(2021-05-09):
用处不大,DIY的东西只是玩玩,吃灰的时间多

网友(2022-01-28):
引用 网友D:
看过这表的测评,挺牛的,比YR1035+还精准。

好像是ACR51

网友:
我也买了楼主同款的机器,挺不错的。

网友:
我一百多买了个测内阻跟容量的,不过感觉测量值有点偏高,能差10个值

网友:
能测内阻,也能测容量,市面多数都是单用的,要么只能内阻,要么只能容量